[经验分享] 单片机DS18B20多路温度采集

楼主(2024-02-17):
#include <REGX52.H>

//引脚配置:
sbit LCD_RS=P2^6;
sbit LCD_RW=P2^5;
sbit LCD_EN=P2^7;
#define LCD_DataPort P0

//函数定义: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LCD1602延时函数,12MHz调用可延时1ms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LCD_Delay()
{
        unsigned char i, j;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 @brief  LCD1602写命令
  * @param  Command 要写入的命令
  * @retval 无
  */
void LCD_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LCD_RS=0;
        LCD_RW=0;
        LCD_DataPort=Command;
        LCD_EN=0;
        LCD_Delay();
        LCD_EN=1;
        LCD_Delay();
        LCD_EN=0;
}

/**
  * @brief  LCD1602写数据
  * @param  Data 要写入的数据
  * @retval 无
  */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LCD_DataPort=Data;
        LCD_EN=1;
        LCD_Delay();
        LCD_EN=0;
        LCD_Delay();
}

/**
  * @brief  LCD1602设置光标位置
  * @param  Line 行位置,范围:1~2
  * @param  Column 列位置,范围:1~16
  * @retval 无
  */
void LCD_SetCursor(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
{
        if(Line==1)
        {
                LCD_WriteCommand(0x80|(Column-1));
        }
        else if(Line==2)
        {
                LCD_WriteCommand(0x80|(Column-1+0x40));
        }
}

/**
  * @brief  LCD1602初始化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LCD_Init()
{
        LCD_WriteCommand(0x38);//八位数据接口,两行显示,5*7点阵
        LCD_WriteCommand(0x08);//关闭LCD显示
        LCD_WriteCommand(0x01);//光标复位,清屏
        LCD_WriteCommand(0x06);//数据读写操作后,光标自动加一,画面不动
        LCD_WriteCommand(0x0c);//显示开,光标关,闪烁关
}

/**
  * @brief  在LCD1602指定位置上显示一个字符
  * @param  Line 行位置,范围:1~2
  * @param  Column 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Char 要显示的字符
  * @retval 无
  */
void LCD_ShowChar(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char Char)
{
        LCD_SetCursor(Line,Column);
        LCD_WriteData(Char);
}

/**
  * @brief  在LCD1602指定位置开始显示所给字符串
  * @param  Line 起始行位置,范围:1~2
  * @param  Column 起始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String 要显示的字符串
  * @retval 无
  */
void LC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char *String)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Cursor(Line,Column);
        for(i=0;String[i]!='\0';i++)
        {
                LCD_WriteData(String[i]);
        }
}

/**
  * @brief  返回值=X的Y次方
  */
int LCD_Pow(int X,int Y)
{
        unsigned char i;
        int Result=1;
        for(i=0;i<Y;i++)
        {
                Result*=X;
        }
        return Result;
}

/**
  * @brief  在LCD1602指定位置开始显示所给数字
  * @param  Line 起始行位置,范围:1~2
  * @param  Column 起始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Number 要显示的数字,范围:0~65535
  * @param  Length 要显示数字的长度,范围:1~5
  * @retval 无
  */
void LCD_ShowNum(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int Number,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Cursor(Line,Column);
        for(i=Length;i>0;i--)
        {
                LCD_WriteData(Number/LCD_Pow(10,i-1)%10+'0');
        }
}

/**
  * @brief  在LCD1602指定位置开始以有符号十进制显示所给数字
  * @param  Line 起始行位置,范围:1~2
  * @param  Column 起始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Number 要显示的数字,范围:-32768~32767
  * @param  Length 要显示数字的长度,范围:1~5
  * @retval 无
  */
void LCD_ShowSignedNum(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int Number,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Number1;
        LCD_SetCursor(Line,Column);
        if(Number>=0)
        {
                LCD_WriteData('+');
                Number1=Number;
        }
        else
        {
                LCD_WriteData('-');
                Number1=-Number;
        }
        for(i=Length;i>0;i--)
        {
                LCD_WriteData(Number1/LCD_Pow(10,i-1)%10+'0');
        }
}

/**
  * @brief  在LCD1602指定位置开始以十六进制显示所给数字
  * @param  Line 起始行位置,范围:1~2
  * @param  Column 起始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Number 要显示的数字,范围:0~0xFFFF
  * @param  Length 要显示数字的长度,范围:1~4
  * @retval 无
  */
void LCD_ShowHexNum(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int Number,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i,SingleNumber;
        LCD_SetCursor(Line,Column);
        for(i=Length;i>0;i--)
        {
                SingleNumber=Number/LCD_Pow(16,i-1)%16;
                if(SingleNumber<10)
                {
                        LCD_WriteData(SingleNumber+'0');
                }
                else
                {
                        LCD_WriteData(SingleNumber-10+'A');
                }
        }
}

/**
  * @brief  在LCD1602指定位置开始以二进制显示所给数字
  * @param  Line 起始行位置,范围:1~2
  * @param  Column 起始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Number 要显示的数字,范围:0~1111 1111 1111 1111
  * @param  Length 要显示数字的长度,范围:1~16
  * @retval 无
  */
void LCD_ShowBinNum(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int Number,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Cursor(Line,Column);
        for(i=Length;i>0;i--)
        {
                LCD_WriteData(Number/LCD_Pow(2,i-1)%2+'0');
        }
}

void LCD_DispalyT(float T)
{
        float TShow;
        LCD_Init();
        LCD_ShowString(1,1,"T:");
        if(T<0)                                //如果温度小于0
        {
                LCD_ShowChar(1,3,'-');        //显示负号
                TShow=-T;                //将温度变为正数
        }
        else                                //如果温度大于等于0
        {
                LCD_ShowChar(1,3,'+');        //显示正号
                TShow=T;
        }
        LCD_ShowNum(1,4,TShow,3);                //显示温度整数部分
        LCD_ShowChar(1,7,'.');                //显示小数点
        LCD_ShowNum(1,8,(unsigned long)(TShow*100)%100,2);//显示温度小数部分

}

网友A:
每个DS18B20都需要一个独立的电源供电,并且需要与单片机共用一个地线。

网友B:
DS18B20传感器在完成一次温度转换后,需要等待一段时间(通常为750ms)才能进行下一次转换。在进行多路温度采集时,要考虑到转换时间的影响。

网友C:
安装DS18B20时,要考虑环境因素对温度传感器的影响,如湿度和温度等,这些都可能影响温度测量的准确性。

网友D:
由于DS18B20使用的是单总线协议,因此在同一总线上连接的DS18B20数量过多时,可能会引起信号反射和竞争问题。适当的设计总线拓扑结构和时序控制是保证数据准确传输的关键。

网友E:
进行温度转换时,DS18B20需要一定的时间(典型值750ms),在发出温度转换命令后,必须等待这段时间后再读取数据。

网友F:
DS18B20的工作电压范围是3V到5.5V,通常使用3.3V或5V电源。电源稳定,以避免因电源波动导致的读数错误。

网友G:
单片机向DS18B20发送命令时,需要严格按照DS18B20的时序要求来发送。错误的时序可能会导致DS18B20无法正确接收命令。

网友H:
在进行多路温度采集时,需要使用总线拓扑结构连接多个DS18B20传感器。注意总线上的每个传感器都有一个唯一的64位序列号,可以通过读取ROM指令来识别和定位特定的传感器。

网友I:
DS18B20传感器使用1-Wire总线进行通信,通信线的长度会影响信号质量。尽量使用较短的通信线,以减少信号干扰和传输延迟。

网友J:
DS18B20使用1-Wire协议进行通信,注意掌握协议规范和通信时序。在编写单片机程序时,要严格按照协议和时序要求进行操作。

网友K:
在一次温度采集过程中,需要通过软件控制依次选通各个DS18B20进行通信,避免多传感器同时响应导致的数据冲突。

网友L:
DS18B20的GND引脚必须与单片机的GND引脚正确连接,以确保电位一致,避免因电位不一致造成的通信问题。

网友M:
DS18B20采用单总线协议进行通信,需要严格按照协议规范进行读写操作,包括初始化、ROM操作(读取序列号或选择设备)、RAM操作(读取温度数据)等步骤。

网友N:
编写程序逐一唤醒和读取每个DS18B20的温度数据,可以采用轮询方式或扫描方式,前者适用于传感器数量较少的情况,后者更适合大量传感器的场合。

网友O:
DS18B20的温度测量精度可以通过编程设置为9位至12位。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精度,以平衡测量精度和传输速率。

网友P:
DS18B20与单片机之间的通信是通过序列完成的,需要严格按照DS18B20的数据手册中的时序进行操作。特别是在转换温度和写操作时,必须精确控制时钟信号。

网友Q:
DS18B20通过1-Wire协议发送原始温度数据,需要控制器进行计算才能得到实际温度值。
在软件编程时,要正确实现数据的解析和转换算法。

网友D:
对于DS18B20,需要考虑其低功耗特性,在不需要通信时可以通过软件将单片机与DS18B20的连接断开,以节省电源。

网友R:
DS18B20的数据线(DQ)通常连接到单片机的一个IO口。确保数据线连接可靠,避免接触不良或信号传输问题。

网友S:
在发送温度转换命令后,DS18B20需要一定时间来完成温度转换。确保在读取温度数据之前,给传感器留出足够的转换时间。

网友T:
在实际应用中,注意防范外部电磁干扰和噪声干扰。可以通过屏蔽、滤波等手段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U:
在编写单片机程序时,可以使用中断、多线程等技术来提高程序的实时性和并发处理能力。注意程序的调试和优化,确保程序运行稳定可靠。

网友D:
DS18B20的数据线(DQ)要避免与高速信号或强干扰源并行布线,以防电磁干扰。

网友V:
DS18B20具有唯一的64位序列号,这使得在同一总线上可以连接多个DS18B20。在读取温度之前,需要先获取每个DS18B20的序列号,这样才能区分和控制各个传感器。

网友W(2024-03-20):
DS18B20支持多点组网,可以连接多个DS18B20温度传感器进行并联。

网友A:
每个DS18B20传感器都有一个唯一的64位ROM地址。在进行多路温度采集时,需要确保每个传感器都有不同的地址,以避免地址冲突。

网友Q:
在DS18B20的数据线(DQ)上需要接入一个4.7kΩ~10kΩ的上拉电阻,以确保信号传输的稳定。

网友X:
DS18B20传感器的电源和接地引脚连接正确。通常,传感器的VDD引脚连接到单片机的+5V电源,GND引脚连接到单片机的地。

网友G:
确保每个传感器的地址唯一,以便正确识别和读取数据。

网友Y:
当需要同时采集多个DS18B20的温度数据时,需要注意单片机与每个DS18B20之间的通信不能互相干扰。这可能需要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比如通过设定不同的延时或者通信间隔来避免干扰。

网友Q:
DS18B20会按照特定的格式返回温度数据,单片机需要按照这个格式来正确读取温度数据。同时,需要注意温度数据的单位(通常是摄氏度)以及分辨率(通常是0.0625摄氏度)。

网友Z:
如果DS18B20与单片机之间的距离较远(超过50米),那么可能需要考虑使用带屏蔽层的双绞线电缆,并且可能需要对通信协议进行特殊的处理,以应对总线分布电容和阻抗匹配等问题。

网友AA:
在强电磁干扰环境下,可以考虑使用屏蔽线或采取其他抗干扰措施, 提高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AB:
由于DS18B20的通信协议比较复杂,因此在软件编程时需要特别注意。在使用C等高级语言进行系统程序设计时,对DS18B20操作部分最好采用汇编语言实现,以确保严格的读写时序。

网友AC:
合理设计软件,如使用循环冗余校验(CRC)来检测数据传输的正确性

网友F:
在实际应用中,环境干扰可能会影响数据的准确性。软件上可以通过校验和、奇偶校验等方式来提高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网友AD:
每个DS18B20有足够的电源供应,并且所有传感器的电源和地线连接良好,以防电源不足导致测量不准或通信失败。

网友U:
考虑到DS18B20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中使用,程序应该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同时还需要注意代码的效率和优化。

网友AE:
在1-Wire总线上需要连接一个上拉电阻(通常为4.7kΩ),以确保通信信号的稳定。

网友AF(2024-04-20):
DS18B20具有唯一的64位序列号,用于多点温度采集时区分不同的传感器。确保每个DS18B20连接到单片机的线路时,通过一根总线(通常是一根数据线DQ)串联,并通过附加的上拉电阻连接到电源,同时确保各传感器的地线连在一起。

网友AG(2024-06-06):
在实际应用中,要注意防止外界电磁干扰和噪音干扰,可以通过屏蔽和过滤的方法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H:
Ds18b20的数据线(dq)应避免与高速信号或强干扰源并联,以防止电磁干扰。

网友AI(2024-07-06):
Ds18b20的数据线(dq)需要连接到4,7kω ~ 10kω 的上拉电阻,以确保信号传输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