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技术] 请问有3个触控按键和串口的MCU,最小封装的有吗?

楼主(2024-02-18):
请问有3个触控按键和串口的MCU,最小封装的有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A:
SC92F8370,SOP8,8K FLASH ROM,独立128BEEPROM,384B SRAM,6个GP I/O,5路双模Touch Key(高灵敏度模式,高可靠度模式),3个16位Timer,1路8位PWM.

SC92F8480,SOP8, 2Kbytes SRAM ,16 Kbytes Flash,0~4 Kbytes LDROM,1K bytes独立EEPROM, 5通道可低功耗高灵敏度触控电路,2路12位ADC,4,3个定时器,乘除法器,UART,SSI ,Check Sum校验模块

你好,哪里能买到样品?

网友A:
到新定义官网上www.rdsmcu.com 上申请样品,有需要就找新定义在线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