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请问新唐的有无线调试之类的工具吗?

楼主(2024-02-18):
请问新唐的有无线调试之类的工具吗?
例如,调试四轴飞行器的时候。

网友A:
飞起来调试?

网友B:
不用新唐出工具,网上很多这类调试工具的。

网友C:
Nu-Link系列

网友D:
POWERDUBUG可以无限调试

网友E:
新唐NU-link  值得拥有

网友F(2024-03-21):
淘宝上好像有新唐的无线调试工具

网友G:
无线调试啊,我觉得还是创芯工坊比较好

网友H:
这个自己diy个都行啊,就是WiFi的嘛,简单

网友I:
调试4轴的时候确实是需要用到无线调试比较方便

网友J:
这个无线调试用正点原子的就行

网友K:
新唐好像没有,不过新唐的MCU支持其他家的无线调试工具

网友L:
得看你用什么MCU,要是51内核的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M:
新唐没有但是其他家有啊,你可以网上搜搜的

网友N:
我建议还是用WiFi版本的无线调试,这样调试距离还能远一些

网友O:
有必要弄无线调试吗?四轴好像也不费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