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厂家是否有对标ST公司的型号表?

楼主(2024-02-18):
GD厂家是否有对标ST公司的型号表?

网友A:
现在用的是ST吗?
把在用的ST型号发出来,有对应型号分给您!
或者直接咨询代理商,他们都知道对应型号!

网友B:
网上有替代料号表,或者直接问代理商。

网友C(2024-03-27):
大致是没有的,但是可以找代理商问问

网友D:
一般名字是雷同的,类似的,基本就是对标的

网友E:
这个咋说呢,因为GD的性能照比同系列的ST的,可能性能会更好一些

网友F:
其实你可以看看APM的,一般是完全替代的

网友G:
你用的ST的是哪款?我可以给你推荐个GD相似的

网友H:
没有吧,这种对标型号表估计是没有的

网友I:
可以直接找选型手册,自己对比一下喽,性能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J:
GD也没有什么能完全替代ST的芯片啊

网友K:
现在GD的芯片好像性价比也不是很高了吧

网友L:
GD不对标,最好自己开发

网友M:
直接找代理商多好啊,代理商都比较熟悉的

网友N(2024-07-31):
GD32 微控制器的引脚功能和外围设备设计与 STM32 系列类似,帮助用户在进行设计迁移时减少工作量。

网友O(2024-08-31):
GD32F103系列 vs STM32F103系列: 这可能是最广为人知的对标组合,GD32F103系列通常是STM32F103系列的替代品,二者在内核(Cortex-M3)、外设、引脚封装等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