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小华半导体,有具备CAN总线的吗?

楼主(2024-02-18):
小华半导体,有具备CAN总线的吗?

HC32F460 HC32F4A0 资源可以看看

网友A:
MCU基本上都有CAN外设的

网友B:
小华代理,有FAE,13538292986

网友C:
很多都有的,M4系列均可以的

网友D:
小华半导体的某些车规级MCU支持CAN总线通信。

网友E:
建议直接联系小华半导体的技术支持团队

网友F:
HC32F460 HC32F4A0都有的

网友G:
看规格书吧

网友H(2024-03-26):
CAN的话基本高级一些的芯片都是有的

网友I:
小华当然有支持CAN的芯片了啊

网友J:
结合型号选择小花的MCU有支持CAN 通讯的芯片

网友K:
他家的F460应该就是支持的

网友L:
其实小华是有选型手册的,你去看看手册不就好了么

网友M:
有can还是比较常见的,一般引脚多一些的MCU都是有的

网友N:
小华的MCU一般都有CAN通讯的

网友O(2024-04-26):
小华单片机核心代理,1595513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