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涉及到的PID运算,大家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吗?

楼主(2024-02-18):
ID, pid, pi
请问涉及到的PID运算,大家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吗?

网友A(2024-03-20):
一般是在做电机控制方面PID是比较有意义的

网友B:
没怎么研究过,因为这种东西只有用到了才会去搞

网友C:
建议直接找个例程直接学习就好了

网友D:
没有深入研究过,但是确实鼓捣过,就是调参数嘛

网友E:
我记得是可以仿真PID的,就是应该有个软件来看PID的调试结果的

网友F:
直接玩呗,这PID也不是很复杂,而且都是有资料的

网友G:
没玩过,好像PID做飞控,小四轴啥的比较多吧

网友H:
这对数学知识比较多,比较难懂的

网友I:
没有啥研究方向吧,都是直接拿来主义

网友J:
我觉得可以先找个简单的去调试,去研究研究,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