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应用] 中颖MCU是否内置了2.4G无线模块?

楼主(2024-02-18):
中颖MCU是否内置了2.4G无线模块?如果是外置模块,它与MCU之间的接口和连接方式是怎样的?
无线模块与MCU之间的数据传输速率和延迟如何?

网友A:
是的,例如型号为SH87F8962的产品,内置了2.4G无线模块,支持Wi-Fi/BLE(蓝牙低功耗)双无线协议。

网友B:
射频类MCU是内置了射频芯片的

网友C:
中颖的MCU有的内置了无线模块

网友D:
中颖有的内置了2.4G无线模块,支持Wi-Fi/BLE(蓝牙低功耗)双无线协议

网友E(2025-08-30):
中颖部分 MCU 内置了 2.4G 无线模块,如 SH87F8962,它集成了 Wi-Fi/BLE 无线通信功能,无线射频模块工作在 2.4G 频段。此外,SH87F8815、SH68F1000 等型号也支持 2.4G 频段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