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何对基于中颖MCU的2.4G无线通信应用进行调试和测试?是否提供专门的调试工具或接口?

楼主(2024-02-18):
如何对基于中颖MCU的2.4G无线通信应用进行调试和测试?是否提供专门的调试工具或接口?

网友A:
建议查阅中颖MCU的文档、SDK或IDE的指南,或者看应用笔记

网友B:
建议查阅中颖MCU的文档、SDK或IDE的指南

网友C:
阅中颖MCU的文档、SDK或IDE的指南,或者看应用笔记

网友D(2025-08-30):
调试基于中颖 MCU 的 2.4G 应用,可借助中颖提供的调试器(如 ICE 仿真器)通过 SWD/JTAG 接口连接,监控寄存器与无线参数。用频谱示波器 / 频谱仪分析射频信号,搭配官方 SDK 中的无线调试例程。还可借助专用上位机工具,测试通信距离、丢包率等,部分型号支持无线固件升级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