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晶振在PCB板上如何布局

楼主(2024-02-18):
晶振是数字电路设计中关键先生,通常在电路设计当中,晶振都当作数字电路中的心脏部分,数字电路的所有工作都离不开时钟信号,而恰好晶振便是直接控制整个系统正常启动的那个关键按钮,可以说要是有数字电路设计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晶振。
一.晶振的定义

晶振一般是指石英晶体振荡器和石英晶体谐振器两种,也可以直接叫晶体振荡器。都是利用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制作而成。
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在晶体两个电极上加上电场后,晶体会发生机械变形,相反的,若是在晶体的两端加上机械压力后,晶体又会产生电场。这种现象是可逆的,所以利用晶体的这种特性,在晶体两端加上交变电压,晶片就会产生机械振动,同时又会产生交变电场。但是晶体产生的这种振动和电场一般都会很小,但只要在某个特定频率下,振幅就会明显增大,就类似我们电路设计者常能见到的LC回路谐振同理。
二.晶振的分类

①无源晶振

无源晶振为晶体,一般是2引脚的无极性器件(部分无源晶振有无极性的固定引脚)。

无源晶振一般需借助于负载电容形成的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正弦波信号)。

②有源晶振

有源晶振为振荡器,通常是4个引脚。有源晶振不需要CPU的内部振荡器,产生方波信号。有源晶振供电便能产生一个时钟信号。

有源晶振信号稳定,质量较好,而且连接方式比较简单,精度误差比无源晶振更小,价格比无源晶振更贵。
三.晶振在PCB板的设计布局

作为数字电路中的心脏,晶振影响着整个系统的稳定性,系统晶振的选择,决定了数字电路的成败。

由于晶振内部存在石英晶体,受到外部撞击等情况造成晶体断裂,很容易造成晶振不启振,所以通常在电路设计时,要考虑晶振的可靠安装,其位置尽量不要靠近板边、设备外壳等地方。PCB对晶振布局时通常注意以下几点:

①晶振不能距离板边太近、晶振的外壳必须接地,否则易导致晶振辐射杂讯。

在板卡设计时尤其需要注意这点。外壳接地可以避免晶振向外辐射,同时可以屏蔽外来信号对晶振的干扰。如果一定要布置在PCB边缘,可以在晶振印制线边上再布一根GND线,同时在包地线上间隔一段距离就打过孔,将晶振包围起来。

②晶振下方不能布信号线,否则易导致信号线耦合晶振谐波讯。
保证完全铺地,同时在晶振的300mil范围内不要布线,这样可以防止晶振干扰其他布线、元器件和层的性能。

③若滤波器件放在晶振下方,且滤波电容与匹配电阻未按照信号流向排布,会使滤波器的滤波效果变差。

耦合电容应尽量靠近晶振的电源引脚,按电源流入方向,依容值从大到小顺序摆放。

④时钟信号的走线应尽量简短,线宽大一些,在布线长度和远离发热源上寻找平衡。

以下图布局为例,晶振的布局方式会相对更优:

①晶振的滤波电容与匹配电路靠近MCU芯片位置,远离板边。

②晶振的滤波电容与匹配电阻按照信号流向排布,靠近晶振摆放整齐紧凑。

③晶振靠近芯片处摆放,到芯片的走线尽量短而直。

在电路系统中,高速时钟信号线优先级最高。时钟线是一个敏感信号,频率越高,要求走线尽量简短,以保证信号的失真度达到最小。

因为现在很多电路中,系统晶振时钟频率很高,所以干扰谐波出来的能量也强,谐波除了会从输入与输出两条线导出来外,也会从空间辐射出来,这也导致若PCB中对晶振的布局不够合理,会很容易造成很强的杂散辐射问题,并且一旦产生,很难再通过其他方法来解决,所以在PCB板布局时对晶振和CLK信号线布局非常重要。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taoye_11/article/details/134809037

网友A:
确实,在数字电路中,晶振的选用和布局对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特别是你提到的晶振的可靠安装,确保不靠近板边、设备外壳等地方,以及要注意晶振下方不布信号线,这些都是很实用的设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