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DAPLINK连接STM32C8T6以及下载烧录

楼主(2024-02-18):
一、DAPLINK接线
DAPLINK的3V3线连接STM32C8T6的3.3V
DAPLINK的的GND连接STM32C8T6的GND
DAPLINK的SWD连接STM32C8T6的DIO
DAPLINK的SCK连接STM32C8T6的CLK

二、下载烧录方法
1.打开KEIL5点击魔术棒图标,选择DeBug,选择CMSIS-DAP Debugger

2.选择Utilities
关闭Use Debug Drive(没有开启就不用关闭,关闭直接点勾号,没有勾号就关闭了),
选择CMSIS-DAP Debugger

3.选择Settings

4.Settings弹出的对话框选择Debug
选择CMSIS-DAP_LU,要选择SW模式
下载速度最高10M,如果下载线过长、接触不良可能会导致烧录失败,请降低下载速度
选择Autodetect自动检测
Swdio出现数字加英文,证明已经检测到单片机

5.点击下载烧录,下脚会出现烧录下载进度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stos_yanzheng/article/details/134648144

网友A:
我有一个小问题,当我尝试使用Autodetect自动检测时,Swdio是否应该显示数字加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