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灵动微电子的CAN总线MCU有哪些型号

楼主(2024-02-18):
灵动微电子的CAN总线MCU有哪些型号

网友A:
MM32F0140系列

网友B:
我觉得可以看看灵动的选型手册哈

网友C:
一般MM32F103这种都会有can吧

网友D:
没用过灵动的,但是我觉得你找个代理商,是不是这事儿就解决了

网友E:
官网不是有一些显示么,有芯片介绍的

网友F:
找卖芯片的吧,都有选型手册的,而且还能给你推荐

网友G:
没仔细了解过,但是一般M3内核好像都支持

网友H:
MM32A车规级系列估计会有

网友I:
你可以看看MM32G系列的啊

网友J:
灵动的高性能系列应该能有吧

网友K:
Can一般都是常用的外设了,所以你一般选择灵动的常规MCU基本就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