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灵动微电子CAN总线MCU,它的封装是什么封装

楼主(2024-02-18):
灵动微电子CAN总线MCU,它的封装是什么封装

网友A:
如MM32L073封装形式包括LQFP48、LQFP32、QFN32和TSSOP20。

网友B:
建议查阅灵动微电子的官方文档

网友C:
这封装不得有很多?一般都是LQFP之类的吧

网友D:
你得自己去看选型手册哈,这么问也没啥好的结果啊

网友E:
建议是找个代理商或者卖芯片的,问问就好了

网友F:
不都是LQFP的居多么

网友G:
没注意过,灵动很多芯片都是支持can的

网友H:
很多啊,你得自己看看除了can还有什么需求

网友I:
你需要多少引脚的?

网友J:
大多数LQFP,还有一些是QFN的

网友K:
这个你还是找个选型表吧,选型表比较OK

网友L:
不知道灵动有没有线上选型软件,这样就能满足你去找芯片了

网友M(2024-03-20):
通常,MCU的封装类型包括裸片(die)、DIP、QFP、LQFP、BGA、LGA、TSSOP、QFN、TQFP等。

网友N:
MM32带CAN功能的芯片有很多,有QFN,LQFP 64,128引脚等等

网友O:
这个又是不查看数据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