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如果更换新的芯片后,芯片被锁住怎么办呢

楼主(2024-02-18):
如果更换新的芯片后,芯片被锁住怎么办呢

网友A:
有的芯片需要专用的硬件或软件工具来解锁。这可能包括专门的编程器、解锁器或调试工具。需要按照白皮书指南之类的进行操作。一般都会写锁住该怎么做。跟着做就行。不要轻易尝试短接,很可能报废掉,最好是联系芯片制造商或供应商找技术支持,

网友B:
复位电路是芯片启动和初始化的关键部分。检查复位电路的连接和设置,确保复位信号能够正确传输到芯片,并且复位时间设置合理。

网友C:
使用万用表测量芯片的供电电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如果供电不正常,可能会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工作或被锁住。

网友D:
你看看支不支持ISP的方式,支持的话可以用ISP解锁

网友E:
我觉得可以使用串口的方式烧录啊,应该可以吧

网友F:
用jlink的时候可以解锁,但是得接RST才行

网友G:
这个锁了?你是把SWD接口屏蔽掉了?

网友H:
我觉得锁住就换个芯片吧,一般也不好解锁

网友I:
看你怎么锁的,是误操作还是怎么着?如果不行的话需要换芯片了哦

网友J:
你是把SWD的接口复用了?

网友K:
建议直接使用jlink试试,如果jlink不行,估计就要换芯片了

网友L:
是不是芯片挂掉了啊?你咋知道是锁住了呢?

网友M:
锁住一般是按住rst按键,然后松开的一刻点击烧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