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关于N32的配置

楼主(2024-02-18):
RT, ar, DM, DMA, ma, N32
当配置N32(假设你指的是某种特定的微控制器)的串口(UART)以及使用DMA(Direct Memory Access)接收不定长数据时,以下是一些配置信息:

1. 时钟使能
首先,你需要确保用于串口和DMA的时钟已经使能。这通常涉及到设置微控制器的时钟控制寄存器。例如,你可能需要调用一个函数或宏来使能USART(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和DMA的时钟。

c
void RCC_Clock_Enable(void) {
    // 假设有一个函数用于使能时钟,具体实现取决于你的MCU
    // 使能USART时钟
    RCC_EnableClock(RCC_USART_CLK);
    // 使能DMA时钟
    RCC_EnableClock(RCC_DMA_CLK);
}
2. 串口配置
接下来,配置串口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这通常通过设置串口控制寄存器(USART_CRTL1)和串口配置寄存器(USART_CRTL2)来完成。

c
void USART_Config(void) {
    // 假设有一个函数用于配置串口
    // 设置波特率
    USART_SetBaudRate(USART1, 9600);
    // 设置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
    USART_SetDataFormat(USART1, USART_DataBits_8b, USART_StopBits_1, USART_Parity_No);
    // 使能串口
    USART_Enable(USART1);
}
3. DMA配置
DMA的配置涉及设置DMA通道、源地址、目标地址、传输方向和传输大小。你需要确定使用哪个DMA通道,并配置相应的寄存器。

c
void DMA_Config(void) {
    // 假设有一个函数用于配置DMA
    // 设置DMA通道,源地址(USART数据寄存器),目标地址(内存缓冲区)等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 初始化DMA配置
    DMA_InitStruct.PeriphAddr = (uint32_t)&(USART1->DR); // 串口数据寄存器地址
    DMA_InitStruct.MemAddr = (uint32_t)RxBuffer; // 内存缓冲区地址
    DMA_InitStruct.PeriphInc = DMA_PeriphInc_Disable; // 串口地址不递增
    DMA_InitStruct.MemInc = DMA_MemInc_Enable; // 内存地址递增
    DMA_InitStruct.PeriphDataSize = DMA_PeriphDataSize_Byte; // 串口数据大小(字节)
    DMA_InitStruct.MemDataSize = DMA_MemDataSize_Byte; // 内存数据大小(字节)
    DMA_InitStruct.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循环模式,用于接收不定长数据
    DMA_Init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设置DMA优先级
    DMA_InitStruct.M2M = DMA_M2M_Disable; // 非内存到内存模式

    // 配置DMA通道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

    // 使能DMA通道
    DMA_Enable(DMA1_Channel5);
}
4. 空闲中断配置
为了检测串口空闲状态并触发中断,你需要配置串口的中断控制寄存器,并启用空闲中断。

c
void USART_IdleInterrupt_Config(void) {
    // 使能USART的空闲中断
    USART_EnableIT(USART1, USART_IT_IDLE);
    // 配置NVIC以响应USART的中断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5. 中断服务函数
你需要实现中断服务函数(ISR)来处理空闲中断和DMA中断。

c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 检查是否是空闲中断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IDLE) != RESET) {
        // 清除空闲中断标志位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IDLE);

        // 重启DMA接收
        DMA_RestartReceive();
    }

    // 处理其他可能的USART中断
    // ...
}

void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void) {
    // 检查DMA

网友A:
这是一个基本的串口接收不定长数据的配置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