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配置GD32F305的串口参数,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

楼主(2024-02-18):
如何正确配置GD32F305的串口参数,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
在初始化串口时,有哪些关键步骤需要注意,以确保串口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A(2024-03-27):
用官方的串口示例,你试试呗

网友B:
一般不都是有例程的吗,例程上有配置串口的操作的

网友C:
你可以参考ST的啊,他俩只是名字不一样,寄存器操作方式好像差不多

网友D:
一般是你说的那些都是重要的

网友E:
其实你可以配置IO,然后再配置波特率之类的

网友F:
直接参考官方的例程,直接按照那上的修改就好了

网友G:
都需要注意啊,不注意好像通讯都是失败的

网友H:
一般校验位配置成无就行

网友I:
你这串口想要正常工作还需要配置时钟,IO的使用等等

网友J:
建议看手册,而且还需要看例程如何配置,不然你串口的功能估计用不了

网友K:
最快的方法直接看例程

网友L(2024-04-30):
串口参数的配置一般是需要根据集体口类型,485/232 、传输距离。环境干扰层度来决定的

网友M(2024-06-30):
如果需要使用串口接收中断或DMA功能,需要进一步配置中断优先级、中断使能或DMA通道配置,以便实现数据的高效传输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