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和使用GD32F305的串口发送和接收中断?

楼主(2024-02-18):
如何设置和使用GD32F305的串口发送和接收中断?

网友A(2024-03-27):
建议看官方的demo,一般demo都是有的

网友B:
参考ST的串口通讯也行的,都大差不大的

网友C:
需要初始化串口,包括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参数。这通常需要配置串口的寄存器,具体的寄存器和位域设置可以在GD32F305的参考手册中找到

网友D:
在初始化完成后,需要使能串口的发送和接收中断。这通常涉及设置串口中断使能寄存器,以及配置中断优先级

网友E:
编写串口发送和接收中断处理函数。在中断处理函数中,需要处理接收到的数据或者发送数据,并根据需要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F:
当需要发送数据时,将数据写入串口发送缓冲区,并启动发送操作。当发送完成时,串口发送中断将被触发

网友G:
当有数据到达时,串口接收中断将被触发,可以在接收中断处理函数中读取接收到的数据,并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H:
我理解是你需要看例程,因为例程比较全面,而且完全符合你学习的需求的

网友I:
F305是不是与ST的F3系列差不多啊?

网友J:
直接看看例程就好了,这种就是串口常规操作,基本都是有例子的

网友K(2024-04-30):
例程里面写的有的

网友L(2024-07-31):
在GD32F305系列微控制器上,设置和使用串口(USART)的发送和接收中断涉及几个步骤,包括配置USART、设置中断、编写中断处理函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