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5支持哪些常见的串口通信协议(如RS232、RS485等)?

楼主(2024-02-18):
GD32F305支持哪些常见的串口通信协议(如RS232、RS485等)?

网友A(2024-03-27):
你说的232和485不是串口么?硬件本身不支持吧,得外置芯片的

网友B:
可以支持的,可以用RS3485芯片来实现

网友C:
CAN,或者其他串口等都支持的

网友D:
232一般都是需要用芯片转换的,因为他是有负压的

网友E:
建议你看看串口的定义是啥,你就明白了

网友F:
必然支持啊,这不支持的话,就说明没有TTL接口了呢

网友G:
常见的好像还有lin吧,这是不是算串口通讯啊

网友H:
我理解的串口好像有I2C和SPI都算是串行通讯吧

网友I:
通信协议和通讯方式可不是一个啊,协议是自定义的那种啊

网友J:
串口一般就是USART啊,然后外接芯片就可以支持RS232和485了

网友K:
这个和单片机本身没关系,是外围电路处理的

网友L:
这些对于单片机来说都是URAT,

网友M(2024-07-31):
GD32F305 微控制器的 USART(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模块支持多种串口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