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5的串口模块是否支持低功耗模式?如何配置和使用这些模式?

楼主(2024-02-18):
GD32F305的串口模块是否支持低功耗模式?如何配置和使用这些模式?

网友A(2024-03-27):
一般都是有低功耗模式的吧

网友B:
GD32F305的串口模块支持低功耗模式,可以通过配置相应的寄存器来实现低功耗操作

网友C:
GD32F305的串口模块通常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模式、停止模式等。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D:
选择的低功耗模式,需要配置相应的寄存器来使串口模块进入低功耗状态。这通常涉及设置相应的控制寄存器和时钟控制寄存器

网友E:
在低功耗模式下,通常需要配置中断和唤醒机制,以便在有数据到达时能够及时唤醒串口模块

网友F:
串口应该不支持低功耗吧,得唤醒之后才能用串口的

网友G:
官方没有相关例程么?我觉得一般都是有的啊

网友H:
这种芯片低功耗我觉得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吧

网友I:
其实你可以降低主频,也可以实现功耗降低的需求的

网友J:
配置低功耗一般都是直接在初始化部分就需要开启低功耗的时钟和模式的

网友K:
有低功耗模式的,可以看官方的例程

网友L(2024-07-31):
在 GD32F305 中,串口模块的低功耗模式主要包括:

休眠模式(Sleep Mode):在此模式下,MCU 的 CPU 被停止,但外设仍然运行。
待机模式(Standby Mode):在此模式下,MCU 的大部分电路被关闭,只有特定的外设(如 RTC、外部中断)仍然运行,以便唤醒 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