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的JATG引脚的remap使用

楼主(2024-02-18):
1、查看GD32的Datasheet可知PA15默认功能为JATG口的JTDI。如果不进行remap使用,即使进行IO初始化还是无法控制PA15输出的高低电平。
2、按照下面配置即可使用PA15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PA时钟使能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 ENABLE); // JTAG-DP 关闭 and SW-DP 使能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5);
gpio_bit_reset(GPIOA, GPIO_PIN_15);
3、注意!!!

        如果将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改为GPIO_SWJ_DISABLE_REMAP,PA15输出的电平也是可以自由控制的,但是会发现无法识别烧录器,无法再次进行烧录程序。

必须物理复位GD32然后点击keil5的load键,紧接着松开物理复位键才可以进行烧录。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DISABLE_REMAP, ENABLE);//下载口JDTI引脚当做普通I/O口--PA15

4、由于PA15默认为JATG的JTDI引脚,在单片机上电的瞬间PA15输出的是高电平,只有当程序运行到步骤2的时候才会将PA15电平拉低。这样就存在上电的过程中PA15输出电平来回拉高拉低的现象。如果实际的项目中,产品电源指示灯是由PA15控制,那么建议换成普通的IO口。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64812660/article/details/134954187

网友A:
如果使用第二功能的话 还能再次下载程序吗

网友B:
这样的话就给每次烧写程序增加了工作量啊

网友C:
我感觉如果能分配过来就尽量分开用 要不然有时候配置不好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D:
通常情况下我们如何对芯片进行物理复位呢

网友E:
因为这个是程序下载引脚 那么应该有个什么处理顺序呢

网友F:
在使用重映射功能之前,必须确保相关外设的时钟已被使能。例如,对于GD32F103系列微控制器,需要启用RCU_GPIOA时钟来使能PA15引脚的时钟。

网友G:
我们可以把普通的io口remap成下载口使用吗

网友H:
在重映射之前,需要正确配置相关的重映射寄存器。以GD32F103为例,需要配置GPIO_Pin_Remap配置为启用JTAG-DP并关闭SW-DP。

网友I:
在进行重映射前,确保没有正在进行的调试会话,因为一旦重映射后,原来的调试功能将无法正常使用,直到重映射恢复。

网友J:
映射后,原来的JTAG/SWD引脚现在可以作为普通I/O使用,但不能再用于JTAG/SWD功能。如果需要恢复JTAG/SWD功能,需要撤销重映射配置。

网友K:
如果项目中需要用到JTAG/SWD引脚作为普通GPIO或复用功能,必须考虑到这可能会导致后期调试困难,尤其是在没有其他调试接口的情况下。

网友L:
在重映射JTAG/SWD引脚时,要确保这样做不会影响微控制器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额外的安全措施来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或误操作。

网友L:
在重映射JTAG引脚时,需要注意避免与其他功能引脚发生冲突。例如,如果将JTAG引脚映射到已使用的GPIO引脚上,可能会导致功能冲突,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

网友M:
使用GD32提供的GPIO重映射API函数,如gpio_pin_remap_config()或针对特定外设的重映射函数,来正确配置寄存器,启用所需的重映射选项。

网友N:
查看GD32的Datasheet,了解PA15的默认功能为JATG口的JTDI。如果不进行remap使用,即使进行IO初始化还是无法控制PA15输出的高低电平。

网友O:
重映射后,对应的引脚不再具备调试功能,所以硬件设计上要保证新分配给这些引脚的功能不会与其他已有的系统设计冲突。

网友P:
因为remap功能已经改变了引脚的默认功能,所以无需再在配置中指定复用功能。

网友Q:
在重映射JTAG引脚后,可能需要更新调试和编程工具的配置

网友R:
GD32系列MCU通常提供了引脚重映射功能,允许您将JTAG引脚映射到其他GPIO引脚。请查阅您所使用的GD32系列MCU的技术手册,了解如何启用和配置引脚重映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