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60.00元(功能说明)
[APM32F1] GPIO翻转速度极限在哪里?

楼主(2024-02-18):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1 背景

近期有小伙伴讨论到APM32F103ZE的GPIO翻转速度极限值是多少?他用C语言的GPIO翻转速度远远达不到。本文章对APM32F103ZE的GPIO翻转速度的最大值的测试过程进行梳理分享。

2 APM32F103ZE基本规格

首先我们先去确认一下APM32F103ZE基本规格:

1. 主频:96MHz
2. GPIO处于APB2时钟上,最大频率支持96MHz。

注:我的测试平台是APM32F103ZET6 MINI板,测试引脚是PE5/PE6。

3 GPIO翻转频率测试

常见的GPIO翻转的测试非常简单,使用C语言编写,深究底层就是控制其输出寄存器,不断重复输出0/1此时便是翻转。但我们这里是测试极限速度,我们需要注意主频(包括GPIO所在的APB2时钟)要求是最高,GPIO模式什么的也要求设置为最高值。

梳理我们的需求,输出我们的测试步骤:

1. 设置主频为96MHz。
2. AHB与APB2不分频。
3. GPIO初始化为推挽输出模式、速度设置为50MHz。
4. 设置GPIO的BSC与BC寄存器(或者是ODATA寄存器),使其交替输出0/1。

3.1 C语言函数版本

这个版本的测试代码与我们LED闪烁的频率并无不同,仅是把延时取消掉即可。

代码直接调用:APM_MINI_LEDToggle函数即可。

测试情况如下:

发现速度仅1MHz这样而已。

难道速度仅此而已了么?由于C语言的函数调用是有一定的消耗(函数的调用涉及出栈入栈等消耗)。那我们进阶一下呢?直接操作寄存器呢?

3.2 C语言寄存器版本

我们把C语言库函数最深层的内容的寄存器表达直接写在main函数里面的while循环里        面,以减少由于函数的调用的损耗。

参考代码如下:

APM_MINI_LEDInit(LED2);
    APM_MINI_LEDInit(LED3);

    while (1)
    {

        {// 这两者是一致的
//            GPIOE->ODATA = 0x00000060;
//            GPIOE->ODATA = 0x00000000;

            GPIOE->BSC = 0x00000060;
            GPIOE->BC  = 0x00000060;
        }
}

我们查看示波器:

我们发现,频率确实有所提升但是这个波形十分奇怪:理论上的高低电平的占比比是不一致的。为什么呢?

我们查看一下反汇编代码:

如图所示,我们发现使得GPIO翻转的汇编指令分别为第3/5条的STR指令,这两个指令直接的间隔指令数量并不一致,所以导致了最终输出的波形占空比有问题:

1. 指令3至指令5:中间间隔指令4。
2. 指令5至指令3:中间间隔指令6、1、2。

3.3 汇编版本1

为了测试极限值,我们把翻转GPIO的功能写成汇编代码,汇编代码的加入大家可以查阅网上的资料。我这里直接新建一个.s文件,在该文件中编写测试的代码。

在测试函数1中,我们把寄存器的赋值等内容放在循环外面,循环中仅进行GPIO的翻转,不做其他事情。

参考代码如下:

gpio_toggle_speed_1 PROC
    LDR R0, =0x40011800                         ; Load the address of GPIOE ODR into R0
    LDR R1, =0x60                               ; Load the toggle value into R1

toggle_1
    STR R1, [R0, #0x10]                         ; Store R1 into GPIOE BSRR register (Set bits)
    STR R1, [R0, #0x14]                         ; Store R1 into GPIOE BRR register (Reset bits)
    B toggle_1                                   ; Branch unconditionally to 'toggle' label

    ENDP

测试波形如下:

频率进一步提高,但是占空比依旧有所问题,那消耗在哪里呢?是的,正如前文所说,跳转指令“B”导致的。

3.4 汇编版本2

由此,我们把翻转的代码增多,这样子相比之下跳转指令的影响就减少了。

频率来到了24MHz左右!那这个会不会是最高频率了呢?我们把主频提升至120MHz(超频),发现频率已经无法上升,或者设置其程序运行至RAM也无法提升。

4 测试总结

按照本文的测试方法,APM32F103ZE的GPIO翻转理论最大速度基本为24MHz这样。你有什么好的测试方案么?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这里是代码

@21小跑堂 :小跑堂是技术人员吗?很懂呀
@21小跑堂 :感谢支持。
@21小跑堂 :IO的翻转需要可控制:我需要是1就应该是1,需要0就是0。MCO和定时器输出PWM都是不可控制的(它们的输出是周期性的)。 这个IO翻转其实有许多的应用场景,如模拟SWD时序,如果使用PWM或者MCO去操作。模拟逻辑就非常复杂,如果是用IO翻转的,逻辑就很好控制了。
一个很常见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通过汇编尽可能减少指令跳转的影响,测量IO翻转速率。24MHz真的是极限吗?二姨可是记得作者本人发过一篇MCO的原创哦,这个是否也是IO的翻转效果呢。

网友A:
牛人啊

感谢夸奖,只是记录学习上的收获。

网友B:
楼主可以的,我只使用过3MHZ左右的IO翻转,灯带上面的,STM32,300ns翻转,应该没算错

3M很快了,厉害

网友C:
还可以这样操作,厉害了,大佬

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D:
最快就是写输出寄存器的速度,如果是写寄存器是单周期指令,就是运行时钟,双周期指令就是运行周期/2.

写寄存器分为C语言写和汇编写。这里两者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E:
我这边是极海半导体代理商,技术问题可以给我打电话15821666760

网友F:
处理器的运行速度会影响GPIO翻转速度。选择高性能的处理器可以提升GPIO翻转速度。

网友G:
外部电路的阻抗和电容也会影响GPIO的翻转速度。

网友H:
对外部电路的驱动能力也受到GPIO引脚输出驱动能力和负载电容的影响,负载越大,翻转速度越慢。

网友I:
GPIO的输出驱动电路决定了它能以多快的速度充电和放电,也就是输出电平从低到高、从高到低的转换速度

网友J:
GPIO的极限翻转速度可能会低于理论值,这是因为实际的电路设计、制造工艺以及信号在芯片内部传输的路径等因素都会对翻转速度产生影响。

网友K:
电源电压对晶体管的开关速度也有影响,电源电压越高,理论上开关速度越快,但也需考虑功耗和发热问题。

网友L:
内核运行的速度,以及GPIO的管子设计结构。

网友M:
微控制器的时钟频率通常决定了GPIO引脚可以处理的最高翻转速度。

网友N:
GPIO的工作模式也会影响其翻转速度。例如,在STM32微控制器中,GPIO可以被配置为多种工作模式,包括推挽输出、开漏输出、复用推挽输出等。每种模式都有其特定的电气特性和性能指标。

网友O:
驱动能力 和电流限制,也会影响翻转速度。

网友P:
具体极限值需要参考单片机的 datasheet 和用户手册。

网友Q:
GPIO的翻转速度与其内部系统时钟频率有关,通过适当的分频和配置,可以调整GPIO的翻转速度

网友R:
电路中的上拉电阻大小、PCB布线等都会对GPIO的翻转速度产生影响。阻值越大,RC延时越大,逻辑电平转换的速度越慢。

网友S:
优化驱动程序可以实现更高的GPIO翻转速度

网友T:
微控制器的时钟频率是影响GPIO翻转速度的关键因素之一。

是的,同时运行的程序也非常关键。

网友U:
GPIO的翻转速度可以达到很高的频率,通常在MHz级别。

网友V:
程序中对GPIO操作的编写方式也会对翻转速度产生影响。例如,直接置位GPIO->DR_TOGGLE寄存器通常可以获得更好的I/O翻转性能。

网友W:
处理器的运行速度会影响GPIO的翻转速度,选择高性能的处理器可以提高GPIO的翻转速度。

网友J:
GPIO操作的速度受限于微控制器的主频和GPIO所连接的总线(如APB2)的时钟速度。例如,如果GPIO位于APB2总线上,其最大频率支持96MHz,那么在没有分频的情况下,理论上GPIO的翻转速度将受到此限制。

网友X:
在实际应用中,GPIO翻转速度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软件实现、中断响应时间、GPIO引脚的电容负载等。

网友Y:
GPIO翻转速度可以达到单片机内部时钟速度的几倍到几十倍。

网友Z:
系统时钟配置会影响GPIO翻转速度。选择合适的时钟源和时钟频率可以实现更高的翻转速度。

网友AA:
实际的翻转速度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外部电路的设计、负载电容的大小、电源电压的稳定性等。

网友AB:
GPIO的输出驱动电路决定了其充放电的快慢,即输出电平由低到高、由高到低的转换速度

网友AC:
GPIO硬件的设计和配置会影响翻转速度。例如,高速GPIO通常具有更快的翻转速度。

网友AD:
具体的极限值需要参考微控制器的数据表和用户手册。

网友AE:
GPIO可以配置为不同的输出模式(如推挽输出),并且每种模式下的速度设置也会影响翻转速度。在某些情况下,GPIO的最大翻转速度可达50MHz。

网友AF:
在选择微控制器或处理器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性能要求来综合考虑。

网友AG:
优化驱动程序可以实现更高的GPIO翻转速度。例如,使用高效的翻转方法,如置位GPIO->DR_TOGGLE寄存器。

网友AH:
技术很牛X 但没用的场合

@xionghaoyun :哈哈,汇编那也就几句话而已,(#^.^#)
@kai迪皮 :汇编那打扰了 在下告知
抛砖引玉,有些追求执行速度的场合可以看看写汇编代码

网友H:
翻转速度的极限取决于单片机的内部时钟速度和GPIO硬件设计。

网友AI(2024-04-03):
单片机的时钟频率通常决定了 gpio 引脚能够处理的最高周转速度。

网友AJ:
单片机的时钟频率是影响 gpio 翻转速度的关键因素之一。

网友AK:
Gpio 的翻转速度可以达到非常高的频率,通常在 mhz 类。

网友AL:
实际的周转速度将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包括外部电路的设计,负载电容的大小,以及电源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AM:
和内部MOS管工艺设计有关系

网友AN:
设计和配置的 gpio 硬件影响翻转速度,例如,高速 GPIO 通常具有更快的翻转速度。

网友AO:
有关具体限值,请参阅微控制器的数据表和用户手册。

网友AP:
GPIO翻转理论最大速度基本为24MHz

网友AQ:
处理器的运行速度会影响GPIO翻转速度,选择高性能的处理器可以提升GPIO翻转速度。

网友AR:
为大佬点赞

网友AS(2024-05-08):
在选择微控制器或处理器时,有必要考虑具体的应用要求和性能要求。

网友AT(2024-06-08):
伟大的技术,但无用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