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const修饰时,对象是否可变

楼主(2024-02-19):
区别如下,const所指向的对象,或者修饰对象,是否可变:
const int*p;          // p 可变,p 指向的对象不可变
int const*p;          // p 可变,p 指向的对象不可变
int *const p;          // p 不可变,p指向的对象可变
const int *constp;    //指针p 和p 指向的对象都不可变

如果你经常搞混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
先忽略类型名(编译器解析的时候也是忽略类型名),
我们看const 离哪个近。“近水楼台先得月”,离谁近就修饰谁。
const int *p;         //const 修饰*p,p 是指针,*p 是指针指向的对象,不可变
int const *p;         //const修饰*p,p 是指针,*p是指针指向的对象,不可变
int *const p;        //const修饰p,p 不可变,p 指向的对象可变
const int *constp;    //前一个const 修饰*p,后一个const 修饰p,指针p 和p 指向的对象都不可变

世界是在变的,但是一些东西是不变的。抓住某些东西,或许你可以改变Something!!

网友A:
const 关键字用于声明一个只读的变量或对象,这意味着一旦该变量或对象被初始化,其值就不能被修改。

网友B:
在某些其他语言或某些语言的某些上下文中,const 的含义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在一些JavaScript的上下文中,const 用于声明一个只读引用,而不是实际的值。这意味着声明 const 时所引用的对象本身是可以被修改的,但是 const 所引用的对象的引用不可变。

网友C:
当const修饰普通变量时,变量一旦初始化之后就不能再更改其值。

网友D:
对于对象是否可变,关键是看const修饰的是对象本身还是对象的引用(指针或引用),以及是如何修饰的。

网友E:
当const修饰引用时,如const MyClass& ref;,它表示引用到的对象内容不可变,但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改变原对象(除非原对象也是const)。

网友F:
当 const 用于声明一个变量时,该变量的值在初始化后不能被改变。

网友B:
如果是const修饰的是指针本身,如MyClass* const ptr;,那么指针所指向的对象的成员变量可以被修改,但是指针不可以再指向其他对象。

网友G:
const 用于修饰对象或变量时,确实表示这些对象或变量是不可变的。一旦定义了一个 const 对象,就不能对其进行修改。尝试修改 const 对象将导致编译错误。

网友H:
当const同时修饰指针及其所指内容时,既不能改变指针本身的值,也不能通过该指针修改所指向内存的内容。

网友I:
虽然const对象的值是不可变的,但是它的成员函数仍然可以被调用。如果成员函数修改了对象的内部状态,那么这个修改不会违反const性。

网友I:
如果const出现在指针前面,如const int* p;,这意味着p指向的对象是不可变的,但p本身是可以改变的,即它可以指向另一个对象。如果const出现在指针后面,如int* const p;,则意味着p本身是不可变的,但p所指向的对象是可以改变的。

网友J:
const 关键字通常用来声明一个对象、变量或者函数的属性,表明这些元素是不可变的。

网友K:
是否可变取决于具体的语言和 const 的使用上下文。在大多数情况下,const 用于修饰的对象或变量是不可变的,但在某些语言或特殊情况中,它可能表示其他类型的不可变性。

网友L:
在C语言中,const关键字用于声明变量或指针为只读,即被const修饰的对象在程序执行期间其值不能被修改。

网友M(2024-03-20):
如果const直接修饰一个对象,例如const MyClass obj;,则该对象被视为常量对象。对于这样的对象,不能更改其任何成员变量的值,也不能调用任何非const成员函数。这是因为const对象的状态不应该被改变。

网友N:
const类成员函数也不能修改类的任何成员变量。如果一个成员函数被声明为const,那么它就不能修改任何成员变量,也不能调用任何非const的成员函数。这是因为const成员函数保证了不会改变对象的状态,从而可以安全地被多个const对象同时调用。

网友O:
在函数参数中使用const可以保证传入的参数在函数内部不被修改,这有助于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健壮性。

网友L:
指向常量的指针:这种类型的指针可以指向一个常量,但不能通过这个指针修改所指向的值。

cpp`const int *p = &x;  // p 是一个指向常量的指针,可以通过 p 读取 x 的值,但不能通过 p 修改 x 的值`
常量指针:这种类型的指针在初始化后不能改变其指向的地址,但它可以修改所指向的值(除非该值本身也是一个常量)。

cpp`int y = 20;
int *const q = &y;  // q 是一个常量指针,不能改变 q 的指向,但可以通过 q 修改 y 的值`

网友P:
在C++中,const还可以用于其他用途,如指定函数不会修改传入的参数。例如,void foo(const MyClass& obj)表示函数foo不会修改传入的对象obj。

网友Q:
const关键字用于修饰变量、对象和函数等。当const修饰一个对象时,它表示该对象的值是不可变的。这意味着在对象的生命周期内,它的值不能被修改。

网友R:
const修饰指针本身(指针常量)时,指针的值(地址)不能更改,但可以改变其所指向的内存区域的内容(前提是该内存区域未被其它const限定)。

网友S:
const关键字是为了确保程序的某些部分被视为不可变的,这对于数据保护、减少潜在错误以及提升编译器优化能力都有重要意义。

网友T:
如果是const修饰指针指向的内容,如const MyClass* ptr;,那么通过这个指针不能修改所指向对象的任何成员变量,但可以改变指针本身的值,即可以指向另一个对象。

网友U:
*p的值仍然是可变的,可以通过修改x的值来改变*p的值。如果要使指针指向的对象也不可变,可以使用const修饰符

网友V:
对于const类对象,你不能改变它的任何成员变量。这是因为const本身就表示该对象是不可改变的,即它的内部状态不应该被修改。

网友F:
const修饰指针所指向的数据(内容常量)时,指针可以更改指向其他的内存地址,但不能通过该指针修改所指向内存区域的内容。

网友W:
const修饰符只能保证对象的值在程序运行期间不被修改,而不能保证对象本身是不可变的。例如,如果使用const修饰一个指针,那么指针本身的值(即指向的地址)不能被修改,但指针指向的对象的值仍然是可变的。

网友X:
const 的作用取决于它如何被应用。对于对象,如果对象本身被声明为 const,则对象的所有成员都不能被修改。但如果只是对象的某个成员被声明为 const,则只有那个特定的成员不能被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