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嵌入式C语言和C语言的区别

楼主(2024-02-19):
最广泛使用的系统编程语言是C语言,它是使用自由格式源代码的简单编程语言;它曾用于以前用汇编语言构建的应用程序中。嵌入式C是C语言的扩展,它在嵌入式系统中应用于编写嵌入式软件。

一、启动过程

1)通用c语言程序的启动过程

普通c语言启动程序搭载了windows或linux等通用操作系统的PC机,编译器会自动完成启动程序,对微处理器和外围设备进行初始化,然后再调用main函数,用户没有必要制作自己的启动程序。

2)嵌入式c语言程序的启动过程

嵌入式c语言搭载微处理器,用于嵌入式系统的启动程序要能够对目标系统的硬件和数据进行初始化,因此,用户必须做特定的启动程序。一般情况下,在支持微处理器的编译器中会捆绑相应的启动程序,如下图:

二、存储空间的分配

存储器ROM和RAM

RAM:随机存取存储器(random access memory)又称作“随机存储器”,是与CPU直接交换数据的内部存储器,也叫主存(内存)。它可以随时读写,而且速度很快,通常作为操作系统或其他正在运行中的程序的临时数据存储媒介。
当电源关闭时RAM不能保留数据。如果需要保存数据,就必须把它们写入一个长期的存储设备中(例如硬盘)。
RAM和ROM相比,两者的最大区别是RAM在断电以后保存在上面的数据会自动消失,而ROM不会自动消失,可以长时间断电保存。
ROM:只读存储器。ROM所存数据,一般是装入整机前事先写好的,整机工作过程中只能读出,而不像随机存储器那样能快速地、方便地加以改写。ROM所存数据稳定,断电后所存数据也不会改变。1. 对于普通c程序,操作系统将程序和数据从外部存储设备载入RAM中运行。代码、数据、堆栈都在RAM中。2. 对于嵌入式c程序,因没有通用的操作系统,嵌入式系统必须先将代码设置到ROM中,将数据、堆栈设置到RAM中才可以运行。

三、对于硬件的访问

对于普通c语言而言,操作系统对计算机硬件设备进行操作,如控制声卡发出声音,控制显卡绘制图形等。
应用程序可以通知操作系统执行某个具体的动作,以便使应用程序间接的通过操作系统对硬件进行操作。
对于操作系统是怎样控制硬件设备的只需大致了解即可,此过程为应用程序对API调用的过程,这一过程称为系统调用,通过系统提供的接口函数就可以指挥操作系统来工作了。

嵌入式系统在访问硬件时,必须编写直接操作硬件的应用程序。

四、资源的限制

1.由于在嵌入式系统中使用小而耗电的组件,嵌入式系统具有有限的ROM和RAM以及较少的处理能力,因此在嵌入式C中编写程序时应该注意有限的资源。2.在C语言中,台式计算机可以访问系统操作系统,存储器等,可以利用所有计算机资源。

五、应用方向

1、C语言主要用于操作系统开发,以及系统底层开发。2、嵌入式C主要用于家电产品、消费电子有关的单片机开发。

网友A:
标准C语言程序通常运行在通用的操作系统上,如Windows、Linux、macOS等,这类环境提供了丰富的API和系统服务。
嵌入式C语言程序运行在嵌入式系统环境中,这类系统可能没有操作系统,或者只有实时操作系统(RTOS),甚至可能是轻量级的操作系统内核。嵌入式系统通常直接控制底层硬件。

网友B:
嵌入式C语言通常内置了对特定硬件外设的支持,如定时器、中断、串口通信等,这些在标准C语言中可能需要通过外部库或驱动程序来实现。

网友C:
嵌入式C语言和C语言使用不同的编译器。嵌入式C语言的编译器通常针对特定的嵌入式处理器和硬件平台,而C语言的编译器通常针对通用的桌面或服务器处理器。

网友D:
尽管嵌入式C语言和标准C语言在语法和核心特性上是相同的,但由于运行环境和目标平台的不同,嵌入式C语言编程更加关注资源约束、硬件交互和实时性问题。

网友E:
嵌入式C语言通常使用专门为嵌入式系统设计的库和API,这些库和API通常针对特定的硬件平台和应用场景进行了优化。标准C语言则使用标准库,如C标准库(ANSI C库)和C++标准库。

网友F:
在嵌入式系统中,启动程序需要能够对目标系统的硬件和数据进行初始化,因此,用户必须编写特定的启动代码,而这在标准C语言中通常是由编译器自动完成的。

网友G:
嵌入式C语言通常只包含有限的库函数,这些函数专门针对嵌入式系统中的特定硬件外设和功能。而C语言具有更丰富的库函数,提供了更多的通用功能和数据类型。

网友H:
标准C语言的编译器面向的是PC架构的处理器,生成的代码可在对应的x86、x64等架构上运行。
嵌入式C语言的编译器则针对特定的嵌入式处理器架构,如ARM、MIPS、AVR等,生成的目标代码需能在这些架构上运行。

网友I:
在嵌入式C语言中,内存管理和优化是非常重要的。嵌入式C语言通常使用静态内存分配和内存池等技术来管理内存。标准C语言则使用动态内存分配(如malloc和free)进行内存管理。

网友J:
嵌入式系统通常有更高的实时性要求,因此嵌入式C语言程序在设计时需要考虑如何满足严格的响应时间和任务调度需求。

网友G:
系统通常需要对实时事件做出快速响应。因此,嵌入式C语言编程通常需要关注实时性问题,例如中断处理和实时任务调度。相比之下,C语言编程在实时性方面的要求较低。

网友K:
嵌入式C语言开发者通常需要直接操控硬件,如通过寄存器直接读写来控制外设、管理内存、进行中断处理等。

网友L:
C语言编程涉及到操作硬件,因此底层没有库函数调用,需要程序员自己编写操作硬件的函数。

网友M:
在编写嵌入式C语言程序时,开发者需要更加关注代码的效率和资源的使用。

网友N:
标准C语言程序通常不需要关心系统的启动过程,这部分工作由操作系统完成。
嵌入式C语言程序通常需要自行编写Bootloader或启动代码来初始化CPU、内存、外设,设置堆栈和全局变量,并加载主程序到内存中执行

网友O:
不存在嵌入式C语言这一语言,这个是讲应用场景。

楼主:
标准C语言是一种通用编程语言,可以用于开发操作系统、数据库、桌面应用软件、Web应用程序等多种类型的基于桌面的应用程序。而嵌入式C语言主要用于嵌入式系统的开发,如汽车电子系统、智能家居设备、医疗器械等,这些系统通常对资源消耗、功耗和实时性有更高的要求。

网友P:
嵌入式C语言搭载微处理器,要求嵌入式系统的启动程序能对搭载微处理器的硬件平台和所需数据进行初始化操作。因此,进行嵌入式开发的程序员必须制作特定的启动程序。相比之下,PC机上的普通C语言编译器会自动完成启动过程,自动初始化CPU和外设,然后调用main函数,程序员无需制作自己的启动程序。

网友G:
嵌入式C语言编程更注重程序的优化和效率,因为嵌入式系统的资源(如ROM和RAM)有限。而普通C语言编程通常是在操作系统之上进行,可以利用很多标准库函数,且分配的内存和处理器都是PC机的资源。

网友Q:
在嵌入式C语言中,实时性和响应时间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标准C语言则更关注通用性和可移植性。

网友R:
嵌入式C语言和C语言的主要区别在于启动过程、存储空间的分配、硬件资源的访问以及资源限制等方面。

网友S:
许多嵌入式系统需要满足实时性能要求。嵌入式C语言可能包含用于实时操作的库和框架,如实时操作系统(RTOS)的接口。

网友R:
在嵌入式系统中,内存资源通常非常有限。因此,嵌入式C语言可能会提供一些特殊的内存管理功能,如动态内存分配的简化版本或者对内存区域的直接控制。

网友G(2024-03-21):
嵌入式C语言主要用于嵌入式系统,这些系统通常具有较小的资源限制(如内存、处理器速度等),需要针对特定的硬件平台进行开发。标准C语言则主要用于桌面和服务器应用程序,它们具有更丰富的资源和更强大的计算能力。

网友T:
嵌入式系统往往需要更高的执行效率,因此嵌入式C语言可能会包含一些优化措施,如优化的库函数和对硬件操作的直接支持。

网友Q:
由于嵌入式C语言针对特定的硬件平台和操作系统,其可移植性较差。而C语言具有良好的可移植性,可以在多种操作系统和处理器上运行。

网友U:
标准C语言具有良好的跨平台支持,可以在不同的操作系统和硬件平台上运行。嵌入式C语言则通常针对特定的硬件平台和操作系统进行开发,跨平台支持相对较弱。

网友V:
嵌入式系统经常与硬件直接交互,因此嵌入式C语言可能会提供更低级的抽象,允许直接操作硬件资源,而标准C语言则更倾向于提供高级的抽象。

网友W:
嵌入式C语言的开发工具通常包括嵌入式调试器、仿真器和目标板。而C语言的开发工具通常包括集成开发环境(IDE)、编译器和调试器。

网友X:
嵌入式C语言允许开发者根据具体的嵌入式系统和应用需求进行更多的配置和定制,包括编译器的设置、预处理器指令等。

网友Y:
嵌入式C语言运行在嵌入式系统中,这些系统通常具有有限的内存、处理器速度和外设。相比之下,C语言运行在功能更强大的桌面或服务器操作系统上。

网友Z:
嵌入式系统对安全和稳定性有很高的要求。嵌入式C语言可能会包含一些额外的安全特性,如对指针操作的额外检查,以减少系统崩溃的风险。

网友AA:
嵌入式C语言程序可能需要直接访问硬件,包括微处理器和外围设备,这要求开发者具备更深入的硬件知识。

网友AB:
其实没有区别,只是大家的习惯而已。

网友AC(2024-06-06):
没有嵌入式 c 语言这样的语言,这是要谈的应用场景。

网友AD:
嵌入式 c 程序可能需要直接访问硬件,包括微处理器和外围设备,这需要开发人员对硬件有更深入的了解。

网友AE(2024-07-06):
没什么区别,这只是个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