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C语言-双重指针

楼主(2024-02-18):
              1.双重指针含义

双重指针,就是指针指向的地址A(假设是80H地址),里面存放一个变量sp,而该变量sp是一个指针变量。

                          2.程序范例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b,c,d;
uchar *sa,**ss,**sp,*sb="edu118";
uchar  niu[10]={3,8,1,13,29,4,5};
main()
{
  sa=niu;//H1
  ss=&sa;//H2
  a=**ss;//H3
  b=*(*ss+3);//H4
  sp=&sb;//H5
  c=**sp;//H6
  d=*(*sp+2);//H7
  printf("%d\t,%d\t",a,b);
  printf("%c\t,%c\t",c,d);
}

程序说明:

H1、sa=niu;将数组首地址送给指针sa,即指针sa指向数组niu的首地址。
H2、ss=&sa;指针sa所在的地址送给双指针ss,即指针ss指向指针sa所在的地址。
H3、a=**ss;将指针ss指向地址里面的数sa,作为指针,将sa指针指向地址里面的数取出。
H4、b=*(*ss+3);相当于b=niu[3];
H5、sp=&sb;指针sb所在的地址送给双指针sp,即指针sp指向指针sb所在的地址。
H6、c=**sp;  将指针sp指向地址里面的数sb,作为指针,将sb指针指向地址里面的数取出。
H7、d=*(*sp+2);相当于d=*(sb+2);。

网友A:
当你声明一个双重指针时,你需要确保你清楚这个指针将指向什么类型的指针。例如,如果你有一个整数数组,你想让一个指针指向这个数组的第一个元素的地址,然后再让另一个指针指向这个指针,你就需要声明一个int&zwnj;**类型的变量。

网友B:
在使用双重指针时,通常需要为指针变量本身以及它们所指向的数据分配内存。对于动态分配的内存,务必记得在使用完毕后释放内存,以防止内存泄漏。

网友C:
双重指针常用于遍历数组或实现递归算法。在使用循环或递归时,要注意指针的移动和更新,以避免越界或陷入无限递归。

网友D:
野指针是指指向非法内存地址的指针,例如未分配的内存或已经释放的内存。使用双重指针时,要确保它们指向的内存是有效且合法的。

网友E:
当你对指针进行算术运算时(如加法和减法),你需要确保你明白这些运算将如何影响指针的值。例如,如果你有一个指向数组第一个元素的指针,然后你将它加1,新的指针将指向数组的下一个元素。

网友F:
双重指针的声明形式为 类型 **pointer_name,例如 int **p; 表示 p 是一个指向 int 类型指针的指针。
初始化时需要指向一个合法的指针地址,例如 int *arr = malloc(sizeof(int)*ROW*COLUMN); int **ptr = &arr;,或者 int x = 10; int *y = &x; int **z = &y;。

网友G:
当需要通过函数修改数组的形状(例如重新分配内存或改变数组的指向)时,通常需要传递数组的指针的指针。这是因为传递普通指针时,对指针副本的修改不会影响到原指针。

网友H:
在使用双重指针时,应该将其看作是指向具有实际含义的单重指针的指针。这意味着双重指针所指向的单重指针本身也应该是有明确用途的。

网友:
在使用动态内存分配(如malloc或calloc)时,要确保正确地使用和释放内存,避免内存泄漏或野指针。

网友I:
当你有一个双重指针时,你需要记住它实际上是两个层的间接性。这意味着你需要两次解引用才能访问到实际的变量

网友J:
在使用双重指针时,需要注意指针的类型。确保指针的类型与所指向的数据类型相匹配。例如,如果要指向一个整数数组,那么应该使用int**类型的指针。

网友K:
需要注意指针数组和二维数组的区别。指针数组是一个数组,其元素是指针;二维数组是一个数组,其元素是一维数组。在使用双重指针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数据结构。

网友L:
对于二维数组,其名字在解引用时可以视为指向数组第一行的指针,因此可以将其直接赋值给一个指向指针的指针,但在处理数组尺寸时仍需额外传递行数信息。

网友F:
指针可以进行算术运算,如增加或减少其所指向地址的偏移量。但是,需要确保这些操作不会导致内存越界。

网友M:
使用双重指针时,两次解引用才能到达最终数据。例如 **ptr 表示通过 ptr 找到的指针指向的值。
使用 *ptr 获取的是指向的数据所在的地址,而 **ptr 才是那个地址上存储的数据。

网友N:
在使用双重指针时,需要注意错误处理。例如,当使用malloc()函数分配内存失败时,程序需要能够正确处理这种情况,以免出现未定义行为。

网友O:
当将一个指针赋值给双重指针时,需要确保所赋值的指针已经正确初始化并且指向有效的内存区域。

网友P:
在使用双重指针之前,确保对其进行正确的初始化,通常是指向数组的首地址。

网友Q:
在C语言中,指针和数组有密切的关系。当你有一个指向数组的指针时,你可以使用指针来访问和操作数组的元素。但是,你需要确保你的指针运算是在数组的边界之内进行的,以避免访问非法的内存地址。

网友G:
在访问二级指针所指向的数据时,需要进行两次解引用操作。例如,要访问二级指针ptr所指向的整数数组中的第一个元素,需要使用*(ptr[0])。

网友R:
避免创建悬空指针,即不再有效的指针。当释放一个指针所指向的内存后,应将该指针设置为NULL,以防止意外使用。

网友S:
双重指针经常用于处理二维数组或动态分配的二维数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清楚数组和指针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内存中的布局。

网友A:
使用双重指针时,需要手动分配和释放内存。在分配内存时,需要为外层指针分配内存,然后为每个内层指针分配内存。在释放内存时,需要逐层释放内存。

网友N:
双重指针常用于动态分配内存,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可以用来修改指针的值。例如,可以在函数中使用双重指针来分配内存,并在函数外部获取分配的内存地址。

网友M:
使用双重指针时,需要注意空指针的处理。空指针表示指针不指向任何有效的内存地址,访问空指针会导致程序崩溃。

网友T:
在将二级指针作为函数参数传递时,需要注意实参和形参的类型。确保它们的类型相匹配,以便正确传递和修改数据。

网友U:
在C语言中,数组名可以转换为指向数组首元素的指针。因此,在使用双重指针处理多维数组时,需要注意数组的维度和指针的解引用操作。

网友V:
使用双重指针作为函数参数时,需要注意参数类型的匹配。例如,如果一个函数需要修改指针的值,那么应该使用指针的指针作为参数。

网友W:
在访问双重指针所指向的内存时,需要正确地进行解引用操作。例如,如果pp是一个双重指针,那么*pp将是一个指针,而**pp将是该指针指向的值。

网友X:
空指针(NULL)是一个特殊的指针,它不指向任何东西。在C语言中,将一个指针设置为NULL是一个好的做法,因为它清楚地表明这个指针现在是空的,没有任何有效的地址。

网友Y:
双重指针通常与数组一起使用。要理解指针与数组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指针来访问和操作数组元素。

网友Z:
注意指针的赋值和复制操作,因为指针本身可以指向任何内存地址,复制指针时也要复制其指向的内容。

网友AA:
当通过函数传递指针参数时,要注意修改指针指向的内存是否会影响实参。

网友AB(2024-03-20):
使用双重指针管理动态分配的内存时,务必正确释放内存。释放内存时,首先要遍历一维指针数组释放各行,然后再释放存储一维指针数组的内存。

网友AC:
使用双重指针时需要注意内存管理、指针运算、数组下标、指针类型、函数参数、空指针和指针数组与二维数组的区别等问题。

网友AD:
双重指针在使用前必须初始化,否则它们可能指向任意位置,访问这些位置可能导致程序崩溃或未定义行为。通常,双重指针的初始化是将它设置为NULL,然后再根据需要分配内存。

网友AE:
使用双重指针时,需要对其概念有清晰的理解,以及对指针操作的熟练掌握,以防止内存泄露、非法访问等问题的发生。

网友AF:
使用双重指针时,需要注意指针运算的规则。例如,*p表示p指向的指针所指向的值,**p表示p指向的指针所指向的指针所指向的值。

网友O:
双重指针经常用于动态分配二维数组的内存。在这种情况下,先分配一维数组(每行)的内存,然后将所有行的起始地址存储在一个一维指针数组中,最后这个一维指针数组的地址就可以赋值给一个双重指针。

网友AG:
在使用双重指针之前,应该检查它们是否为NULL,以避免空指针解引用导致的程序崩溃。

网友J:
当双重指针作为函数参数传递时,需要清楚函数期望的指针类型(指针的指针、指向数组的指针等),并确保在调用函数时传递了正确的参数。

网友I:
双重指针(指向指针的指针)和指向数组的指针是不同的。例如,int **pp是一个双重指针,而int (*p)[N]是一个指向大小为N的整数数组的指针。这两种类型在用法和内存布局上有显著区别。

网友AH:
如果指针指向结构体,要注意操作结构体成员时的指针运算。

网友AI:
当你将一个指针的地址赋值给另一个指针时,你需要小心不要造成悬挂指针的情况。悬挂指针是指向已经删除或者不存在的对象的指针。

网友O:
遍历使用双重指针管理的动态二维数组时,需要谨慎处理索引,确保不会越界,并正确理解指针间接寻址的层次。

网友AJ:
使用双重指针表示二维数组时,可以使用数组下标来访问元素。例如,array[i][j]表示array指向的指针数组中第i个指针所指向的数组中的第j个元素。

网友AK:
当指针指向一个常量时(即const指针),要确保不会通过这个指针修改数据。

网友AL:
使用指针时,尤其是双重指针,要避免越界访问。这通常发生在使用指针访问数组元素时,必须确保不会超出数组的范围。

网友AM:
请注意指针的赋值和复制,因为指针本身可以指向任何内存地址,当您复制指针时,您也可以复制它所指向的内存地址。

网友AN:
当将指针分配给双指针时,您需要确保所分配的指针被正确初始化并指向有效的内存区域。

网友AO:
当遍历使用双指针管理的动态二维数组时,需要仔细处理索引,以确保不会超出边界,并且正确理解指针间接寻址的级别。

网友AP:
当一个指针指向一个常量(例如,一个常量指针)时,确保数据没有通过该指针被修改。

网友AQ:
在使用双重指针时,需要负责分配和释放内存。确保使用malloc()、calloc()或realloc()函数来分配内存,并使用free()函数释放内存,以避免内存泄漏。

网友AR:
使用双重指针时,需要注意指针类型的匹配。例如,如果p是一个int**类型的指针,那么*p的类型是int*,**p的类型是int。

网友AS(2024-06-06):
如果指针指向结构,在操作结构成员时请注意指针操作。

网友AT:
在使用双指针之前,请确保它被正确初始化,通常指向数组的第一个地址。

网友AU:
C语言把指针用好了会有很大帮助

网友AV(2024-07-06):
在 c 中很好地使用指针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