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按位异或运算符

楼主(2024-02-19):
异或运算,参与运算的两个值,如果两个相应bit位相同,则结果为0,否则为1。

即:
  0^0 = 0,
     1^0 = 1,
     0^1 = 1,
     1^1 = 0

按位异或的3个特点:
(1) 0^0=0,0^1=1  0异或任何数=任何数
(2) 1^0=1,1^1=0  1异或任何数-任何数取反
(3) 任何数异或自己=把自己置0

按位异或的几个常见用途:
(1) 使某些特定的位翻转
    例如对数10100001的第2位和第3位翻转,则可以将该数与00000110进行按位异或运算。
       10100001^00000110 = 10100111
(2) 实现两个值的交换,而不必使用临时变量。
    例如交换两个整数a=10100001,b=00000110的值,可通过下列语句实现:
    a = a^b;   //a=10100111
    b = b^a;   //b=10100001
    a = a^b;   //a=00000110
陷阱:如果有一个数组int a[1...n], 使用异或运算交换a[ i],a[j]的值,当 i==j 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把a[ i]或者说是a[j]给清0了。
(3) 在汇编语言中经常用于将变量置零:
    xor   a,a
(4) 快速判断两个值是否相等
    举例1: 判断两个整数a,b是否相等,则可通过下列语句实现:
        return ((a ^ b) == 0)

    举例2: Linux中最初的ipv6_addr_equal()函数的实现如下:
    static inline int ipv6_addr_equal(const struct in6_addr *a1, const struct in6_addr *a2)
    {
        return (a1->s6_addr32[0] == a2->s6_addr32[0] &&
            a1->s6_addr32[1] == a2->s6_addr32[1] &&
            a1->s6_addr32[2] == a2->s6_addr32[2] &&
            a1->s6_addr32[3] == a2->s6_addr32[3]);
    }

    可以利用按位异或实现快速比较, 最新的实现已经修改为:
    static inline int ipv6_addr_equal(const struct in6_addr *a1, const struct in6_addr *a2)
    {
    return (((a1->s6_addr32[0] ^ a2->s6_addr32[0]) |
        (a1->s6_addr32[1] ^ a2->s6_addr32[1]) |
        (a1->s6_addr32[2] ^ a2->s6_addr32[2]) |
        (a1->s6_addr32[3] ^ a2->s6_addr32[3])) == 0);
    }

(5) 应用通式:
对两个表达式执行按位异或。
result = expression1 ^ expression2
参数
result
任何变量。
expression1
任何表达式。
expression2
任何表达式。
说明
^ 运算符查看两个表达式的二进制表示法的值,并执行按位异或。该操作的结果如下所示:
0101     (expression1)1100     (expression2)----1001     (结果)当且仅当只有一个表达式的某位上为 1 时,结果的该位才为 1。否则结果的该位为 0。
只能用于整数

下面这个程序用到了“按位异或”运算符:
class E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
  char  a1='十' ,  a2='点' ,  a3='进' ,  a4='攻' ;
  char secret='8' ;
  a1=(char) (a1^secret);
  a2=(char) (a2^secret);
  a3=(char) (a3^secret);
  a4=(char) (a4^secret);
  System.out.println("密文:"+a1+a2+a3+a4);
  a1=(char) (a1^secret);
  a2=(char) (a2^secret);
  a3=(char) (a3^secret);
  a4=(char) (a4^secret);
  System.out.println("原文:"+a1+a2+a3+a4);
}
}
就是加密啊解密啊
char类型,也就是字符类型实际上就是整形,就是数字.
计算机里面所有的信息都是整数,所有的整数都可以表示成二进制的,实际上计算机只认识二进制的.
位运算就是二进制整数运算啦.
两个数按位异或意思就是从个位开始,一位一位的比.
如果两个数相应的位上一样,结果就是0,不一样就是1
所以111^101=010
那加密的过程就是逐个字符跟那个secret字符异或运算.
解密的过程就是密文再跟同一个字符异或运算
010^101=111

网友A:
可以写一小段程序实现异或的功能,那么这个小程序的执行过程和单个的异或语句的执行过程是一样的吗

网友B:
实现异或运算需要多少个指令周期呢

网友C:
异或运算只能是按位进行的话 可以指定是从高位还是低位吗

网友D:
使用异或运算进行加密会不会比较容易**呢

网友E:
在实际的产品中 感觉很少会用到这种运算

网友F:
直接让单片机实现异或运算是合理的吗

网友G(2024-04-05):
按位异或运算符的基本规则是,如果两个相应的二进制位值相同,则结果为0,否则为1。换句话说,只有当两个比较的位不同时,结果位才为1。

网友H:
如果两个操作数在同一位置上的位值不同,那么异或的结果在该位置为1。

网友I:
一个数和其自身做异或运算,结果总是0,即a ^ a = 0。这是因为所有的位都是相同的,根据异或运算的规则,相同的结果为0。

网友J:
按位异或运算的结果可能难以直观地解释。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将按位异或运算用于实现某些特定功能,如交换两个变量的值、生成伪随机数等。

网友K:
异或运算常用于实现交换两个变量的值、查找特定的一位、以及数据的加密解密等场景。在编程中,它是一种简单而高效的赋值和计算方式。

网友L:
异或运算可以用来翻转某些特定的位。例如,如果要将数字10100001的第2位和第3位翻转,可以将该数与00000110进行异或运算。

网友M:
按位异或运算符与按位与(AND)、按位或(OR)运算符不同,后两者在两个位都为1时结果位为1(AND),或至少一个位为1时结果位为1(OR)。

网友N:
在一些编程语言中,异或运算符可以与赋值操作符结合使用,形成复合赋值运算符^=,这可以简化代码并提高编程效率。

网友O:
按位异或运算符主要用于实现位级别的逻辑操作,例如翻转特定位、计算奇偶校验和等。在处理这些场景时,需要清楚地了解运算背后的操作原理。

对于负数,按位异或运算符会按照补码的形式进行操作。在进行按位异或运算时,需要注意负数和正数之间的差异。

网友P:
由于按位异或运算符的优先级较低,因此在实际编程中,为了保证运算顺序的正确性,通常会用括号将参与运算的操作数括起来。

网友L:
任何数和0做异或运算,结果仍然是原来的数,即a ^ 0 = a。这个性质使得0在异或运算中起到了恒等元的作用。

网友Q:
在涉及负数的按位运算时,需要注意符号位的处理。C语言中的负数以补码形式表示,所以在进行按位运算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网友R:
按位异或运算符的优先级低于算术运算符、关系运算符等,高于逻辑运算符。在复杂表达式中,建议使用括号明确运算顺序,以避免潜在的错误。

网友S:
按位异或运算符通常用于整数类型,如int、short、char等。对于浮点数或字符串等其他类型,按位异或无意义。

网友T:
按位异或的运算规则是,如果两个比较的位相同,则结果为0;如果两个比较的位不同,则结果为1。即,0⊕0=0,1⊕1=0,0⊕1=1,1⊕0=1。

网友U:
异或运算可以实现两个值的交换,而不需要使用临时变量。这是因为异或运算具有自反性,即a ^ b ^ b = a,这一特性可以用于不使用额外空间的情况下交换两个变量的值。

网友I:
按位异或运算符常用于翻转特定位、生成掩码、校验错误以及在加密算法中产生密钥等。

楼主:
异或运算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当两个比较的位相同(都是0或都是1)时,结果为0;当两个比较的位不同(一个是0,一个是1)时,结果为1。

网友V:
位操作:异或运算符只对操作数的二进制表示中的位进行操作,而不考虑数值的大小。
同位相异或:如果两个相应位相同(都是0或都是1),结果为0;如果不同(一个是0,另一个是1),结果为1。

网友W:
运算双方的数据类型应一致,或者存在兼容性。如果数据类型不一致,编译器可能会报错,或者在隐式类型转换过程中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X:
按位异或运算符具有自反性,即对一个数进行两次异或运算会得到原来的数,即a ^ b ^ a 等于 b。

网友Y:
这些规则适用于整数类型的按位异或运算。对于浮点数或其他非整数类型,可能需要先进行类型转换或特殊处理才能正确应用按位异或运算符。

网友Z:
按位异或运算符要求操作数为整数类型(如int、char等)。如果操作数为其他类型(如浮点数、结构体等),可能会导致编译错误或未定义的行为。

网友AA:
按位异或运算符优先级较低,低于算术运算符和关系运算符,高于位与(&)和位或(|)运算符。在书写复杂表达式时,注意使用括号明确运算顺序。

网友AB:
按位异或运算符是对每个位单独进行运算,而逻辑异或运算符则是针对整个数值进行运算,只关心这两个数是否相等,不相等则结果为真(非零),相等则为假(零)。

网友AC:
如果两个操作数在同一位置上的位值都是0,那么异或的结果在该位置也是0。

网友AD:
如果 XOR 操作只能以位的形式执行,那么可以从高位或低位指定它

网友Z:
在某些场景下,按位异或运算符可能无法实现预期的功能。例如,在比较浮点数时,由于浮点数的二进制表示存在特殊格式(尾数和阶码),直接使用按位异或运算符可能导致错误的结果。在这些情况下,应采用其他比较方法。

网友AE:
按位异或常用于位掩码操作,切换某个特定位的状态(设置或清除某个位),以及交换两个变量的值而不使用第三个变量。

网友AF:
按位异或运算不会改变操作数的符号位,因此在处理有符号数时需要特别小心,以免出现意外的符号位变化。

网友:
按位异或在处理二进制数据时通常比其他算术运算更高效,因为它直接操作位而不是进行完整的数值计算。

网友V:
在进行按位异或运算时,尽量使用无符号整数类型(如unsigned int、uint8_t等),以避免符号位的影响。

网友AG:
在进行按位异或运算时,需要确保两个操作数的位数相同。如果位数不同,编译器可能会进行类型提升或截断,导致结果不符合预期。

网友Q:
异或运算可以用来实现一些节省空间的操作。例如,在内存有限的嵌入式系统中,可以使用异或运算来实现数据的压缩和解压缩。

网友AH:
在低级编程和嵌入式系统中,经常需要处理各种标志位。异或运算可以用来切换这些标志位的状态(0变1,1变0),而不需要检查它们当前的状态。

网友AI:
按位异或运算还可以用于简单的加密和解密操作。

网友AJ:
在处理大规模的数据时,比如游戏开发中的方块状态,使用位运算可以显著节省内存空间。每个方块可以用少数的位来表示,而不是使用完整的字节或更大的数据类型。

网友AK:
在一组数字中,除了一个数字出现一次外,其他数字都出现了两次,可以使用按位异或运算找到那个只出现一次的数字。因为任何数字与自身异或的结果都是0,而任何数字与0异或还是它本身,所以将所有数字进行异或运算,最终的结果就是那个只出现一次的数字。

网友AL:
使用按位异或可以方便地翻转一个数中的特定位。这是因为异或有这样一个特性:任何数与1异或都会改变它的值,而与0异或则保持原值不变。

网友M:
按位异或运算可以用来交换两个变量的值,而不需要使用临时变量。

网友AL:
在某些场景下,比如在嵌入式系统或游戏开发中,位运算能快速地进行碰撞检测和状态判断,提高程序运行效率。

网友AM:
这种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减少内存的使用,提高程序的性能。

网友AN:
按位异或运算还可以用来实现两个整数的加法,而不需要使用临时变量。

楼主:
可以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

网友AO:
在硬件层面,异或操作通常是非常高效的,因为它可以直接在CPU的寄存器或内存上执行,而不需要复杂的算术操作。

网友AP(2024-05-06):
异或运算符的一个经典用途是交换两个变量的值,而不需要使用第三个临时变量。

网友AQ:
异或运算可以用来实现数据校验。例如,计算数据块的校验和时,可以使用异或运算来检测数据是否发生了错误。

网友AR:
按位 XOR 操作符是自反的,即对一个数字执行两次 XOR 操作将产生原始数字,即 a,^ ,b,^ ,a,等于 b。

网友AS:
在硬件层面,许多设备控制需要单独操作字节中的每一位。位运算提供了直接对这些位进行设置和读取的能力,这对于驱动开发和嵌入式系统至关重要。

网友AT:
利用异或运算可以在不使用临时变量的情况下交换两个数值。这是因为异或运算可逆,即a XOR b XOR b会得到a,这可以用于高效地实现变量交换。

网友AU:
按位异或运算符具有结合律,即无论怎样分组计算,结果都是相同的。这意味着可以随意重排异或操作的顺序,而不会改变最终结果。这对于编写更复杂的算法时特别方便。

网友AV:
使用异或运算可以快速地清除一个数字的某一位,或者快速地将一个数字的某一位翻转。

网友AW:
a = a ^ b;
b = a ^ b; // 此时b的值已经变成了原来的a的值
a = a ^ b; // 此时a的值已经变成了原来的b的值

网友AX:
对于某些特定的算法或逻辑,使用位运算可以简化代码并提高其可读性。例如,判断一行是否已填满,可以通过扫描容器行并进行一次位运算来完成。

网友AI:
异或运算可以用来简化一些复杂的逻辑操作。例如,交换两个变量的值不需要使用临时变量,只需要一行代码即可实现:a ^= b; b ^= a; a ^= b;。

网友AH:
按位异或运算的结果具有奇偶性。如果两个数相同,则结果为0;如果两个数不同,则结果为1。这可以用来快速检查两个数的差异。

网友R:
按位异或运算符可以用来实现循环移位操作。例如,如果有一个32位的数,想要将其右移n位

网友AY:
在加密算法中,逐位异或运算符通常用于翻转特定位、生成掩码、检查错误和生成密钥。

网友AZ:
简单的异或操作

网友BA:
数字电路设计中,异或门比其他逻辑门(如与门、或门、非门)更为复杂,但是它在实现某些特定功能时非常有用,比如实现加法和减法运算。

网友BB:
可以使用按位 xOR 操作来交换两个变量的值,而不使用临时变量。

网友BC:
按位异或运算符具有交换律,即对于任何两个数A和B,A ^ B的结果和B ^ A的结果是相同的。这在编写对称算法时特别有用。

网友BD: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将集合视为位向量,并使用异或运算执行集合的对称差集操作

网友BE:
按位 xOR 操作不改变操作数的符号位,因此在处理有符号数时需要特别小心,以避免意外的符号位改变。

网友BF:
还可以使用按位排它或运算来添加两个整数,而不使用临时变量。

网友BG:
XOR 运算符的一个经典用法是在不使用第三个临时变量的情况下交换两个变量的值。

网友BH:
按位 XOR 操作也可用于简单的加密和解密操作。

网友BI:
XOR 操作可以用来验证数据,例如,当计算数据块的校验和时,XOR 操作可以用来检测数据是否有错误。

网友BJ:
在嵌入式系统或游戏开发等场景中,位操作可以快速检测碰撞和状态判断,提高程序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