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strlen sizeof的区别

楼主(2024-02-18):
1、C语言中strlen函数用来求字符串的长度
      头文件:string.h
     函数原型:size_t strlen(const char *str);
     参数str表示要求长度的字符串;
    功能:strlen()函数从字符串的开头位置依次向后计数,直到遇到‘\0’为止,停止计数。返回的值中不包括‘\0’
2、sizeof单目运算符
     它的参数可以是数组、指针、类型、对象、函数等
例:char s[]="ILOVEC";
        strlen(s)=6
        sizeof(s)=7 //对 sizeof 而言,因为缓冲区已经用已知字符串进行了初始化,其长度是固定的,所以 sizeof 在编译时计算缓冲区的长度。也正是由于在编译时计算,因此 sizeof 不能用来返回动态分配的内存空间的大小。

网友:
strlen 是一个函数,用于计算字符串的长度。
它返回字符串中字符的个数,不包括结束符 '\0'。
strlen 需要包含头文件 <string.h>。
strlen 只有在运行时才能确定字符串的长度,因为它需要遍历字符串直到遇到结束符。
示例:int len = strlen("hello");,这里 len 的值为 5。

网友A:
strlen在计算字符串长度时不会考虑字符串缓冲区的大小,只计算实际字符的数量。

网友B:
sizeof是一个C语言运算符,用于计算数据类型或变量所占的内存字节数。它可以用于计算数组、指针、类型、对象、函数等的大小。sizeof返回的是字节(byte)数量,而不是字符数量。

网友C:
sizeof计算的是数据类型或对象的大小,而不是字符串的长度。如果要计算字符串的长度,应该使用strlen函数。

网友D:
strlen 返回的是字符串中字符的个数,而 sizeof 返回的是变量或类型在内存中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网友E:
strlen 和 sizeof 在C语言中都是用来计算有关数据大小的信息,但它们的本质和用途完全不同

网友F:
sizeof操作符在计算数组大小时,会返回包括数组末尾的元素在内的总字节数。

网友G:
strlen是一个字符串处理函数,用于计算字符串的长度。它的参数是一个字符串指针,返回值是字符串的长度(不包括字符串末尾的空字符'\0')。strlen的实现原理是遍历字符串,直到遇到空字符'\0'为止。

网友H:
strlen 是在运行时计算字符串的长度,而 sizeof 是在编译时确定变量或类型的大小。

网友I:
strlen是一个C语言标准库函数,需要包含头文件#include <string.h>,而sizeof是一个运算符,不需要包含头文件。

网友J:
strlen是一个函数,它用于计算字符串的长度,即从字符串的第一个字符开始直到遇到第一个空字符('\0')为止的字符数量。它返回的是一个整型值,表示字符串的实际长度,不包括终止的空字符。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字符串没有被正确初始化或不包含终止的空字符,strlen可能会导致未定义的行为。

网友K:
sizeof是一个运算符,它在编译时计算对象或类型所占用的内存大小,并以字节为单位返回这个大小。与strlen不同,sizeof可以用于任何类型的数据,包括数组、指针、结构体、联合体等。当用于数组时,它会返回整个数组所占用的内存大小,而不仅仅是数组中某个元素的大小。此外,当用于指针时,sizeof返回的是指针本身的大小,而不是指针所指向的内存块的大小。

网友L:
strlen 只适用于字符串(以 '\0' 结尾的字符数组),而 sizeof 可以用于任何数据类型。

网友:
strlen是一个C语言标准库函数,用于计算字符串的实际长度。它返回值是字符串中字符的数量,直到遇到第一个终止字符'\0'为止。需要注意的是,strlen函数不计算终止字符'\0'本身。

网友M:
sizeof是一个编译时操作符,它返回的是编译时就确定的大小,而strlen是一个运行时函数,它返回的是程序运行时的实际长度。

网友E:
char str[] = "hello";

// strlen计算字符串的长度,不包括'\0'
int length = strlen(str); // length 的值为 5

// sizeof获取整个数组的大小,包括'\0'
int size = sizeof(str); // size 的值为 6

网友N:
sizeof运算符在处理指针时,返回的是指针变量的内存大小,而不是它指向的数据类型的大小。

网友O:
sizeof 是一个操作符,用于获取变量、类型或对象在内存中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它返回的是编译时确定的大小,因此速度更快。

网友P:
strlen用于测量字符串的实际长度,而sizeof用于确定任何数据类型或对象在内存中的大小。

网友Q:
与strlen不同的是,sizeof计算的是完整的类型或变量(包括任何终止符)的大小。例如,对于字符串字面量"Hello, World!",sizeof("Hello, World!")将返回整个字符串加上终止符'\0'所占的字节数,即13。

网友R:
sizeof运算符的结果是大小写字母都相同的,因为它是一个操作符,不是函数,所以没有函数调用的开销。

网友S:
sizeof是一个编译时运算符,用于计算数据类型或对象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sizeof的参数可以是一个数据类型或一个对象,返回值是该数据类型或对象的大小。sizeof的计算是在编译时进行的,因此它的结果是一个常量。

网友T:
sizeof是一个操作符,用于获取数据类型或对象的大小,包括字符串字面量中的末尾null字符。

网友U(2024-03-20):
strlen用于计算字符串的实际长度,不包括终止字符'\0',而sizeof用于计算数据类型或变量所占的内存字节数,包括所有字符。

网友V:
sizeof可以用于计算数组、指针、类型、对象、函数等的大小,而strlen只能用于计算字符串的实际长度。

网友E:
strlen 用于计算字符串的实际字符长度,运行时决定

楼主:
strlen和sizeof的区别在于它们的作用和用法。strlen用于计算字符串的长度,而sizeof用于计算数据类型或对象的大小。

网友L:
strlen是一个函数,它用于计算C语言字符串的长度。需要注意的是,strlen计算的长度是直到遇到第一个空字符('\0')为止的字符个数,并不包括空字符本身。例如,字符串"Hello, World!"的长度为13(从'H'到'!'),但是strlen("Hello, World!")的返回值将是12,因为结尾的空字符没有被计算在内。

网友D:
strlen和sizeof是C语言中两个常用的函数,它们的作用和用法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W:
sizeof 用于计算变量或类型的存储大小,编译时就已经确定。对于字符数组,它包括终止符\0,而对于指针变量,它只计算指针本身所占的空间大小,而不考虑指针所指向的数据的大小。

网友X:
strlen是一个函数,用于计算字符串的长度,不包括字符串末尾的null字符(‘\0’)。

网友R:
strlen 是C语言标准库中的一个函数,位于 <string.h> 头文件中。
定义:size_t strlen(const char *str);
功能:计算给定的字符串 str 中的有效字符数量,即从开始到终止符 \0 之间的字符数。它并不包括终止符 \0 自身。

网友Y:
Sizeof 运算符在计算数组的 sizeof 时,返回字节总数,包括数组末尾的元素。

网友(2024-04-19):
sizeof也可以用于计算数组的大小,而strlen不能。例如,sizeof(array)可以返回数组array的总大小,而strlen只能应用于字符串字面量或字符数组。

网友Z(2024-05-21):
Strlen does not consider the size of the string buffer when calculating the string length, only the number of actual characters。

网友AA:
Strlen 和 sizeof 在 c 中都用于计算关于 sizeof 数据的信息,但它们的性质和用途完全不同

网友AB:
Strlen 和 sizeof 是 c 语言中常用的两个函数,它们的角色和用法有很大的不同。

网友AC(2024-07-06):
Strlen 是一个计算字符串长度的函数,不包括字符串末尾的空字符(’0’)。

网友AD:
sizeof是一个运算符,用于获取数据类型或对象的大小,包括字符串中的尾随空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