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浮点数近似算法

楼主(2024-02-18):
  近来工作中发现了一种浮点数运算的近似算法,也不知道前人有没有这样应用过,反正自己到目前还没见过,就暂且称作自己发现的。如有类同,纯属巧合。本算法对嵌入式编程的人有很大用处,其他领域就不知道了。现整理如下,希望对需要的人有所帮助。 -
    大家都知道,乘法相对好运算些,也有现成的公式可以分解、简化,使其运算简单符合自己的要求,但除法有时却找不到什么公式可以把它分解的符合自己的要求,特别是对做8位机编程的人,浮点数运算很占空间又影响执行速度,所以一般都需要化成整数进行运算
举例如下:
10位AD采集,最大值是1023,如果需要利用AD采集结果对输出进行连续控制,就需要对AD进行细分,假设细分500份,那么每份就是1023/500=2.046,假如只取整数部分,则最大值时会有较大误差,假如用浮点数则输出 =
实际值/2.046,但8位MCU不喜欢浮点数,那么此时就要换一种方法,如下:
1.把最大值分为可被细分数整除的整数部分+小数部分,如被500除1023可分为1000+23;被300除可分为900+123;
2.把能被整除的整数部分除以除数得出最小细分整数部分,如1000/500=2;900/300=3;
3.把实测数除以最小细分数得得出修正前的整数;
4.把修正前的整数乘以步骤1中的尾数部分再除以满刻度值,得出修正数,把修正前的数减去修正数得出最终所需倍数,既所需要的结果;另外满刻度值最好是根据实际取一定的舍取值。例如,如果10位AD可取1000(其实取满刻度值应该除以1023,至于取1000是为了使偏差减小,不至于使输出结果超调),如果是8位AD可取250(其满刻度值是255,取250也是为了在采集值快达到满刻度值时防止输出结果超调,当然直接使用满刻度值也是可以的,为了防止超调要对输出结果做一个限幅).
例如1:对10位AD,满刻度1023分成500份,1023可分成1000+23,令z=1023/500=2.046,假设当前实测值x是635,那么此实测值x对应的输出值应是y=x/2.046=635/2.046=310,假如MCU不采用浮点数,z=1023/500=2,那么MCU算出的输出值是y=x/2=635/2=317,比实际值大了7个点;按照上面的公式,把y乘以尾数23除以1000得出修正数w=y×23/1000=317×23/1000=7,按照步骤5把y减去修正数即得出与实际没有误差的结果y-w=317-7310
例如2:对于8位AD,满刻度255分成100份,255可分成200+55,令z=255/100=2.55,假设当前实测值x是226,那么此实测值x对应的输出值应是y=x/2.55=226/2.55=88,假如MCU不采用浮点数,z=255/100=2,那么MCU算出的输出值是y=x/2=226/2=113,比实际值大了25个点;按照上面的公式,把y乘以尾数55除以250得出修正数w=y×55/250=113×55/250=24,按照步骤5把y减去修正数即得出与实际没有误差的结果y-w=113-2489 ,与88只差一个点;假设当前实测值x是满刻度值255,那么此实测值x对应的输出值应是y=x/2.55=255/2.55=100,假如MCU不采用浮点数,z=255/100=2,那么MCU算出的输出值是y=x/2=255/2=127,比实际值大了27个点;按照上面的公式,把y乘以尾数55除以250得出修正数w=y×55/250=127×55/250=27,按照步骤5把y减去修正数即得出与实际没有误差的结果y-w=127-17100 ,没有误差不会超调。
转自http://www.51hei.com/bbs/dpj-55844-1.html

网友A:
在进行浮点数计算时可能会遇到精度损失的问题。这可能导致计算结果与理论值有微小的差异。因此,在设计浮点数近似算法时,需要充分考虑到精度问题,并尽可能减小精度损失。

网友B:
手动优化浮点运算代码以提高效率,或者利用编译器提供的优化选项,确保在没有硬件FPU的情况下,浮点算法的执行速度能够满足系统实时性的要求。

网友C:
在进行加减乘除等基本浮点运算时,需要仔细处理指数和有效值的对齐、结果的标准化与舍入等问题。这些操作的正确实施对于保证浮点数运算的准确性至关重要。

网友D:
根据单片机的资源限制和应用程序的需求,选择合适的近似算法。常用的浮点数近似算法包括固定点表示法、有限精度浮点表示法、近似函数法等。其中,固定点表示法将小数点固定在某个位置,有限精度浮点表示法使用有限位数表示浮点数,近似函数法使用数学函数对浮点数进行近似。

楼主:
在单片机上,由于温度、电源波动等因素,算法的稳定性更为重要。

网友E:
在单片机中,算法的复杂度可能会影响运算速度和资源占用。

网友F:
在使用近似算法时,需要了解误差的来源。误差可能来自于舍入误差、截断误差、浮点数表示误差等。在设计近似算法时,需要权衡误差来源

网友G:
为了减少浮点数运算的资源占用和提高运算速度,可以使用固定点数表示浮点数。固定点数表示可以通过整数和小数部分的位数来表示浮点数,从而避免了浮点数运算的舍入误差和数值稳定性问题。

网友H:
在设计近似算法时,需要考虑运算效率。尽量选择运算量较小、易于实现的近似算法。

网友I:
为了提高单片机上浮点数近似算法的运行效率,需要对代码进行优化,如使用内联函数、循环展开、指令调度等技术。

网友J:
尽管浮点数具有硬件和编程语言的支持,使得使用起来更为方便,但在资源受限的单片机中,执行浮点运算可能会占用较多资源并影响执行速度。因此,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可能需要考虑将浮点数转换为整数进行运算。

楼主:
在进行浮点数计算时,可能会遇到需要进行舍入的情况。舍入误差是指由于舍入操作而引起的误差。为了减小舍入误差,可以选择合适的舍入方式,如四舍五入、向上取整、向下取整等。

网友B:
浮点数占用的存储空间通常比整数大得多,尤其在资源受限的单片机中,需要合理安排存储布局,避免内存溢出。

网友K:
复杂的计算过程中,误差可能会累积。为了减小误差累积的影响,可以采用误差补偿、误差修正等方法。

网友L:
在比较浮点数时,不应直接使用等于或不等于操作符,而是应该设定一个可接受的相对或绝对误差范围来进行近似比较。

网友M:
浮点数通过牺牲一定的有效数字来换取更大的表示范围。这意味着数值越大,其相对精度越差。因此,在应用时需根据实际需求考虑是否采用浮点数还是定点数。

网友N:
浮点数运算可能会导致舍入误差。在单片机中,需要考虑舍入误差对算法精度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减小误差。

网友O:
在使用近似算法时,需要注意数值范围和精度。数值范围表示近似算法能够表示的最大和最小数值,精度表示近似算法能够达到的最佳近似程度。在设计近似算法时,需要根据应用程序的需求,权衡数值范围和精度。

网友P:
许多嵌入式系统对实时性有严格要求。在进行浮点数近似算法时,需要确保算法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计算,以满足系统的实时性需求。

网友O:
在单片机中,需要考虑浮点数的数值范围。浮点数的数值范围可能会受到限制,特别是在单片机的资源受限的情况下。需要根据实际应用的要求选择合适的数值范围。

网友Q:
单片机通常没有内置的浮点数运算硬件,因此需要使用软件实现浮点数运算。这可能会导致运算速度较慢,占用较多的内存和CPU资源。

网友R:
在设计浮点数近似算法时,需要考虑到算法的可移植性

网友S:
浮点数运算往往比整数运算慢,因为它们需要更多的硬件支持。近似算法可以减少浮点运算的次数,从而提高速度。

网友N(2024-03-20):
单片机的硬件资源有限,包括内存和处理能力。浮点数运算通常需要较多的寄存器和计算资源。选择算法时,要考虑单片机的硬件能力是否足够。

网友T:
在进行浮点数近似算法时,需要对算法的误差进行分析

网友U:
由于单片机资源限制,浮点数运算可能会遇到溢出或下溢的问题。算法需要妥善处理这些情况,以避免错误的结果。

网友V:
要考虑你的算法是否适用于这种格式,以及数值范围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H:
由于二进制小数无法精确表示某些十进制小数(如0.2),这可能会导致浮点数运算中的精度损失。这是由二进制系统的本质所决定的,并非浮点数本身的问题。

网友W:
浮点数近似算法的精度可能会受到限制,特别是在单片机的资源受限的情况下。需要根据实际应用的要求选择合适的近似算法和精度。

网友X:
如有硬件FPU支持,则需注意FPU的精度(通常是单精度浮点SP或双精度浮点DP)和运算速度。

网友Y:
所有的浮点数近似算法都会引入舍入误差

网友Z:
在某些情况下,浮点数计算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如除以零、计算无穷大或NaN(非数字)等。这些情况可能导致算法无法正常工作。因此,在设计浮点数近似算法时,需要考虑到这些不稳定情况,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网友AA:
浮点数近似算法通常会牺牲一定的精度以换取计算速度和存储空间的节省。

网友AB:
浮点数的表示范围是有限的,超出这个范围可能会导致溢出或下溢。因此,在设计浮点数近似算法时,需要考虑到输入数据的范围,并确保计算结果不会超出浮点数的表示范围。

网友L:
可能需要集成第三方浮点库,如CMSIS DSP库等,这些库通常包含了优化过的浮点运算函数,减少了程序员自行实现浮点算法的工作量。

网友AC:
浮点数运算通常涉及到舍入误差,特别是在进行近似计算时。为了确保结果的可靠性,需要合理选择舍入策略,如四舍五入或截断。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多次迭代计算以减小误差的影响。

网友AD:
浮点数通常比整数占用更大的存储空间,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微控制器中,为了避免内存溢出,需要合理安排存储布局。

网友AE:
在浮点近似演算法中,需要分析算法的误差

网友AF:
考虑您的算法是否适合这种格式,以及值的范围是否可以接受。

网友AG:
单片机的资源通常比通用计算机要少,特别是在内存和处理器能力方面。因此,在选择浮点数近似算法时,需要考虑算法的复杂度和所需的内存大小。尽量选用简单、高效的算法,并可能需要对算法进行优化以适应单片机的硬件限制。

网友AH:
部分单片机可能不具备硬件浮点运算单元(FPU),这意味着所有的浮点运算都需要通过软件模拟实现,效率较低且容易引入误差。

网友AI(2024-06-06):
在设计近似演算法时,必须考虑操作效率,并尽量选择计算量较少和易于实现的近似演算法。

网友AJ:
如果有硬件浮点运算支持,则需要注意浮点运算的精度(通常是单精度浮点运算或双精度浮点运算)和运算速度。

网友AK(2024-07-06):
浮点数近似算法基于四舍五入原则,通过调整小数位数实现精确数值的近似表示。采用舍入或截断方式,将浮点数转化为更易处理的形式。

网友AL:
现在MCU一般都要FPU浮点运算单元,硬件实现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