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5270定时器单脉冲输出

楼主(2024-02-18):
1 单脉冲输出
定时器单脉冲输出是比较输出应用中的一种模式,所谓的单脉冲就是通过配置定时器使其在一个可控延时后,产生一个脉宽可控的脉冲。
单脉冲模式(One Pulse Mode)下,计数器响应一个激励,产生一个脉宽可调的脉冲。配置 TIMx\_CR1 寄存器的OPM=1,选择单脉冲模式,触发信号有效沿或配置 CEN=1 都可以启动计数器,直到下个更新事件发生或配置 CEN=0 时,计数器停止计数。
产生脉冲的必要条件是比较值与计数器的初始值不同,所以在计数器启动之前的必要配置如下:
递增计数方式:计数器 CNT < CCRx ≤ ARR。
递减计数方式:计数器 CNT > CCRx。
例如,在 TI2 检测到上升沿,延迟 tDELAY 之后,在 OC2 上产生一个长度为 tPULSE 的正脉冲。配置 TI2FP2 作为触发源:
1 配置 TIMx_CCMR1 寄存器中的 CC2S = 01,将 TI2FP2 映射到 TI2。
2 配置 TIMx_CCER 寄存器中的 CC2P = 0,检测 TI2FP2 的上升沿。
3 配置 TIMx_SMCR 寄存器中的 TS = 110, TI2FP2 作为从模式控制器的触发(TRGI)。
4 配置 TIMx_SMCR 寄存器中的 SMS = 110,选择触发模式, TI2FP2 使能计数器工作。
OPM 的波形由 TIMx_ARR 和 TIMx_CCR1 决定(要考虑时钟频率和计数器预分频器):由 TIMx_CCR1寄存器的值和 CNT 初始值决定触发信号与单脉冲开始之间的延迟 tDELAY, TIMx_ARR - TIMx_CCR1 的值为脉冲的宽度 tPULSE。
下面是一个产生负脉冲的例子,即发生比较匹配时产生从 1 到 0 的波形,计数器达到预装载值时产生一个从 0 到 1 的波形:
1 配置 TIMx_CCMR1 寄存器 OC1M = 111,选择 PWM 模式 2。
2 配置 TIMx_CCER 寄存器 CC1P = 1,输出低电平有效。
3 配置 TIMx_CCMR1 中 OC1PE = 1 和 TIMx_CR1 寄存器中 ARPE=1,使能预装载寄存器。
4 配置 TIMx_CCR1 寄存器和 TIMx_ARR 寄存器。
5 配置 TIMx_EGR 寄存器 UG=1 产生一个更新事件。
6 等待在 TI2 上的一个外部触发事件。
此例中, TIMx_CR1 寄存器中的 DIR=0、 CMS=0、 OPM= 1,在下一个更新事件(当计数器从自动装载值返回到 0)时停止计数。
2 实验
2.1  实验说明
配置TIM1_CH1单脉冲输出,TIM1_CH2输入捕获,TIM1从模式选择触发模式,TIM3_CH1输出PWM,触发TIM1计数器开始计数。当TIM1_CH2捕捉到有效信号时,TIM1计数器开始计数,按照配置好的脉宽,TIM1_CH1输出一个脉冲信号。
2.2  程序编写
程序部分参考MM32提供的例程,相关代码在此基础上更改。
2.21 GPIO初始化
配置PA8作为TIM1_CH1、PA9作为TIM1_CH2
void TIM1_GPIO_Init(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GPIO_ClockCmd(GPIOA,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1);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同样的,配置PB4作为TIM3_CH1,代码略。
2.22 TIM1初始化
程序中调用TIM1_Monopulse_Init()函数配置TIM1的自动预装载值为(10000-1),预分频器的值为(SystemCoreClock / 1000000 - 1),即TIM1定时器发生更新事件的周期为10ms。
TIM1_Monopulse_Init(10000 - 1, SystemCoreClock / 1000000 - 1);
在该函数中配置了TIM1_CH1输出PWM,输出信号极性为高电平有效,脉冲宽度为50%,使能TIM1单脉冲输出模式。配置TIM1_CH2输入捕获,从模式触发源选择TI2FP2作为计数器的触发输入,在信号的上升沿启动。详见函数定义如下:
void TIM1_Monopulse_Init(u16 arr, 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ENR_TIM1, ENABLE);    TIM_D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    TIM_TimeBaseStruct.TIM_Period = arr;    TIM_TimeBaseStruct.TIM_Prescaler = psc;    TIM_TimeBase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arr / 2;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    TIM_ICInitStruct.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ICInitStruct.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TIM_ICFilter    = 0x0;    TIM_ICInit(TIM1, &TIM_ICInitStruct);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1, TIM_OPMode_Single);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TIM_TS_TI2FP2);     TIM_SelectSlaveMode(TIM1, TIM_SlaveMode_Trigger);     TIM_SetCounter(TIM1, 0);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2.23 TIM3初始化
程序中调用TIM3_PWM_Init()函数配置TIM3的自动预装载值为(10000-1),预分频器的值为(SystemCoreClock / 1000000 - 1),即TIM3定时器发生更新事件的周期为20ms。
TIM3_PWM_Init(10000 - 1, SystemCoreClock / 1000000 - 1);
在该函数中配置了TIM3_CH1输出PWM,输出信号极性为高电平有效,脉冲宽度为25%。详见函数定义如下:
void TIM3_PWM_Init(u16 arr, 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ENR_TIM3,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    TIM_TimeBaseStruct.TIM_Period = arr;    TIM_TimeBaseStruct.TIM_Prescaler = psc;    TIM_TimeBase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arr / 4) * 3;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TIM_SetCounter(TIM3, 0);      TIM_Cmd(TIM3, ENABLE);}
按照上述配置,PB4(TIM3_CH1)作为PA9(TIM1_CH2)的输入端,当PA9捕捉到PB4输出的PWM的上升沿时,TIM1计数器启动计数,控制延时为5ms,PA8输出一个脉宽为5ms的脉冲。
2.3 下载验证

网友A:
单脉冲输出也叫单稳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