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GD32兼容问题汇总

楼主(2024-02-18):
GD32 介绍与 STM32 兼容性汇总
一、  GD32 与 STM32 异同
1. 相同点
1)  外围引脚定义:      相同型号的管脚定义相同
2)  Cortex M3 内核:   STM32F103内核 R1P1版本, STM32F205内核  R2P1,
                              GD32内核 R2P1版本,此内核修复了 R1P1的一些 bug
3)  芯片内部寄存器,
外部 IP寄存器地址 :   逻辑地址相同,主要是根据STM32的寄存器和物理地址,
做的正向研发.
4)  函数库文件:         函数库相同,优化需要更改头文件
5)  编译工具:            完全相同     例如:keil MDK、IAR
6)  型号命名方式:        完全相同
2. 外围硬件区别
1)  电压范围(ADC):    GD32F: 2.6-3.6V         STM32F: 2.0-3.6V(外部电压)
                   GD32F: 1.2V(内核电压)STM32F: 1.8V(内核电压)
2)  BOOT 0 管脚:      Flash 程序运行时,BOOT0 在 STM32 上可悬空,GD32 必须外
部下拉(从 Flash 运行,BOOT0 必须下拉地)
3)  ESD 参数:     STM32 人体模式 2KV,空气模式 500V
                   GD32 人体模式 4KV(内测 5KV),空气模式 10KV(内测 15KV)

3. 内部结构差别
1)  启动时间:         GD32 启动时间相同,由于 GD 运行稍快,需要延长上电时间
配置(2ms)
2)  主频时钟:        GD32F10 系列主频 108MHZ     STM32F10 系列主频 72MHZ
3)  Flash 擦除时间:   GD32 是 60ms/page,STM 30ms/page
4)  FLASH 容量:     GD32 最大容量 3M Byte
5)  SRAM 空间:        GD32F103 系列、GD32F105\107 大容量系列 SRAM 96K
6)  VB 外扩总线 FSMC:GD32 100PIN 配置总线输出,STM32 144PIN 并且 256k 以上
      才配置总线输出
4. 功耗区别(以128k以下容量的作为参考)
1)  睡眠模式 Sleep:              GD32F: 12.4mA      STM32F10X:  7.5mA
2)  深度睡眠模式 Deep Sleep:     GD32F: 1.4mA       STM32F10X:  24uA
3)  待机模式 Stand By:            GD32F:  10.5uA      STM32F10X:   3.4uA
4)  运行功耗:                    GD32F:  32.4mA/72M   STM32F10X:  52mA/72M

5. 内部FLASH 区别
1)  ISP:           擦写时间同 STM32 有差异,使用新版 ISP 软件
2)  IAP:           擦写时间相同,按字写入,按页擦除
3)  存储寿命:      10 万次擦写,数据保存 20 年以上
4)  加密特性:      除了常规的禁止读出和96 位 ID号码加密之外,GD32 数据写入
Flash 时,具有存储逻辑地址连续,物理地址不连续的特性。

网友A(2024-04-30):
非常不错的帖子,值得推广扩散!!!

网友B(2024-06-30):
相同点:
外围引脚定义: 相同型号的引脚定义相同。

Cortex M3内核: GD32与部分STM32型号共享相同的Cortex M3内核版本(例如STM32F103和GD32F)。

寄存器地址: 大多数外部IP的逻辑寄存器地址相同,根据STM32寄存器和物理地址进行正向研发。

函数库文件: 函数库在结构上相同,但可能需要对头文件进行优化以适配不同的硬件特性。

编译工具: 完全兼容相同的编译工具,如Keil MDK、IAR等。

型号命名方式: GD32和STM32的型号命名方式完全相同。

网友B:
不同点:
外围硬件差异:

电压范围(ADC): GD32F系列的电压范围略广,特别是核心电压。
BOOT0管脚: 在Flash程序运行时,GD32需要外部下拉BOOT0,而STM32可以悬空。
ESD参数: GD32的ESD(静电放电)抗干扰能力更强,人体模式高达4KV(内测5KV)。

内部结构差异:

启动时间和主频时钟: GD32的启动时间较短,主频时钟在某些系列上可以达到更高频率。
Flash擦除时间和容量: GD32的Flash擦除时间比STM32略长,但最大容量可以达到3MB。
功耗区别:

在低容量(小于128KB)情况下,GD32的睡眠和深度睡眠模式功耗可能比STM32低,但运行功耗则有所不同。
内部Flash区别:

ISP和IAP特性: GD32的ISP和IAP操作与STM32相似,但存在一些擦写时间上的差异。
存储寿命和加密特性: GD32具有类似的擦写次数和长期数据保存特性,同时具备较为复杂的数据存储加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