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30x系列的要注意的几点问题

楼主(2024-02-20):
1. 2017年及以前批号的,很可能并未支持FPU单元,但是datasheet内从未提及此问题,而是全面宣称具备FPU功能。后果是如果开发者在工程内启动FPU单元,则会运行失控切无错误提示。
2. 慎重使用外设,尽管宣称全面兼容对应STM32系列型号,但是芯片内部硬件电路信号的特点并未像宣称的那样与STM32芯片完全相同。就是一点点的不为用户人知的差异,可能会让项目莫名其妙的崩溃,但是对于知情者却不再有任何阻碍。
3. 缺少的部分外设,比如TOUCH channel, 实际上却很重要,否则需要额外补充相应电路元件。

虽然国产高端MCU仍然在进步中,但是也具有很多特长,不再是洋芯片的跟屁虫了。大家有关此系列芯片的技术消息,都可一起在此共享,以利促进国产产品的质量和服务。

网友A(2024-03-26):
其实总结一下就是,设计产品的时候要多看数据手册,哈哈

网友B:
还有之前不支持FPU的?

网友C:
一般来说,设计应该也不会用到FPU吧

网友D:
一般来说兼容STM32的话,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就是APM32

网友E:
很多时候,GD的兼容性并不是很好啊

网友F:
外设的话影响不大,主要是引脚兼容

网友G:
我觉得GD的价格好像一直也不低啊

网友H:
其实话也不能这么说,应该说国产应该有自己的主意才行

网友I:
触摸通道的话,一般芯片也不会加的吧

网友J:
GD的芯片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如果技术支持再给力点,就更好了

网友K:
触摸一般都有专用芯片

网友L(2024-07-31):
在使用 MCU 的浮点运算单元(FPU)功能之前,应该仔细检查数据手册和技术参考手册,确认特定批次的芯片是否支持 FPU 单元。

网友M(2024-08-31):
在启用FPU前,检查具体批次的芯片是否确实支持FPU,可以通过查询供应商或相关社区获取信息。

网友M:
如果不确定FPU支持情况,建议在编译选项中禁用FPU指令,或者在代码中加入FPU功能检测与兼容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