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PID温度控制算法

楼主(2024-02-18):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pid_fuzzy.h"

//注1:自适应模糊pid最重要的就是论域的选择,要和你应该控制的对象相切合
//注2:以下各阀值、限幅值、输出值均需要根据具体的使用情况进行更改
//注3:因为我的控制对象惯性比较大,所以以下各部分取值较小
//论域e:[-5,5]  ec:[-0.5,0.5]

//误差的阀值,小于这个数值的时候,不做PID调整,避免误差较小时频繁调节引起震荡
#define Emin 0.0
#define Emid 0.08
#define Emax 0.6
//调整值限幅,防止积分饱和
#define Umax 5
#define Umin -5

//输出值限幅
#define Pmax 7200
#define Pmin 0

#define NB 0
#define NM 1
#define NS 2
#define ZO 3
#define PS 4
#define PM 5
#define PB 6

int kp[7][7]= {  {PB,PB,PM,PM,PS,ZO,ZO},
    {PB,PB,PM,PS,PS,ZO,ZO},
    {PM,PM,PM,PS,ZO,NS,NS},
    {PM,PM,PS,ZO,NS,NM,NM},
    {PS,PS,ZO,NS,NS,NM,NM},
    {PS,ZO,NS,NM,NM,NM,NB},
    {ZO,ZO,NM,NM,NM,NB,NB}
};

int kd[7][7]= {  {PS,NS,NB,NB,NB,NM,PS},
    {PS,NS,NB,NM,NM,NS,ZO},
    {ZO,NS,NM,NM,NS,NS,ZO},
    {ZO,NS,NS,NS,NS,NS,ZO},
    {ZO,ZO,ZO,ZO,ZO,ZO,ZO},
    {PB,NS,PS,PS,PS,PS,PB},
    {PB,PM,PM,PM,PS,PS,PB}
};

int ki[7][7]= {  {NB,NB,NM,NM,NS,ZO,ZO},
    {NB,NB,NM,NS,NS,ZO,ZO},
    {NB,NM,NS,NS,ZO,PS,PS},
    {NM,NM,NS,ZO,PS,PM,PM},
    {NM,NS,ZO,PS,PS,PM,PB},
    {ZO,ZO,PS,PS,PM,PB,PB},
    {ZO,ZO,PS,PM,PM,PB,PB}
};

/**************求隶属度(三角形)***************/
float FTri(float x,float a,float b,float c)//FuzzyTriangle
{
    if(x<=a)
        return 0;
    else if((a<x)&&(x<=b))
        return (x-a)/(b-a);
    else if((b<x)&&(x<=c))
        return (c-x)/(c-b);
    else if(x>c)
        return 0;
    else
        return 0;
}
/*****************求隶属度(梯形左)*******************/
float FTraL(float x,float a,float b)//FuzzyTrapezoidLeft
{
    if(x<=a)
        return 1;
    else if((a<x)&&(x<=b))
        return (b-x)/(b-a);
    else if(x>b)
        return 0;
    else
        return 0;
}
/*****************求隶属度(梯形右)*******************/
float FTraR(float x,float a,float b)//FuzzyTrapezoidRight
{
    if(x<=a)
        return 0;
    if((a<x)&&(x<b))
        return (x-a)/(b-a);
    if(x>=b)
        return 1;
    else
        return 1;
}
/****************三角形反模糊化处理**********************/
float uFTri(float x,float a,float b,float c)
{
    float y,z;
    z=(b-a)*x+a;
    y=c-(c-b)*x;
    return (y+z)/2;
}
/*******************梯形(左)反模糊化***********************/
float uFTraL(float x,float a,float b)
{
    return b-(b-a)*x;
}
/*******************梯形(右)反模糊化***********************/
float uFTraR(float x,float a,float b)
{
    return (b-a)*x +a;
}
/**************************求交集****************************/
float fand(float a,float b)
{
    return (a<b)?a:b;
}
/**************************求并集****************************/
float forr(float a,float b)
{
    return (a<b)?b:a;
}
float ec;
/*==========   PID计算部分   ======================*/
int PID_realize(PID *structpid,uint16_t s,uint16_t in)
{
    float pwm_var;//pwm调整量
    float iError;//当前误差
    float set,input;

    //计算隶属度表
    float es[7],ecs[7],e;
    float form[7][7];
    int i=0,j=0;
    int MaxX=0,MaxY=0;

    //记录隶属度最大项及相应推理表的p、i、d值
    float lsd;
    int temp_p,temp_d,temp_i;
    float detkp,detkd,detki;//推理后的结果

    //输入格式的转化及偏差计算
    set=(float)s/100.0;
    input=(float)in/100.0;
    iError = set - input; // 偏差

    e=iError;
    ec=iError-structpid->LastError;

    //当温度差的绝对值小于Emax时,对pid的参数进行调整
    if(fabs(iError)<=Emax)
    {
        //计算iError在es与ecs中各项的隶属度
        es[NB]=FTraL(e*5,-3,-1);  //e
        es[NM]=FTri(e*5,-3,-2,0);
        es[NS]=FTri(e*5,-3,-1,1);
        es[ZO]=FTri(e*5,-2,0,2);
        es[PS]=FTri(e*5,-1,1,3);
        es[PM]=FTri(e*5,0,2,3);
        es[PB]=FTraR(e*5,1,3);

        ecs[NB]=FTraL(ec*30,-3,-1);//ec
        ecs[NM]=FTri(ec*30,-3,-2,0);
        ecs[NS]=FTri(ec*30,-3,-1,1);
        ecs[ZO]=FTri(ec*30,-2,0,2);
        ecs[PS]=FTri(ec*30,-1,1,3);
        ecs[PM]=FTri(ec*30,0,2,3);
        ecs[PB]=FTraR(ec*30,1,3);

        //计算隶属度表,确定e和ec相关联后表格各项隶属度的值
        for(i=0; i<7; i++)
        {
            for(j=0; j<7; j++)
            {
                form[i][j]=fand(es[i],ecs[j]);
            }
        }

        //取出具有最大隶属度的那一项
        for(i=0; i<7; i++)
        {
            for(j=0; j<7; j++)
            {
                if(form[MaxX][MaxY]<form[i][j])
                {
                    MaxX=i;
                    MaxY=j;
                }
            }
        }
        //进行模糊推理,并去模糊
        lsd=form[MaxX][MaxY];
        temp_p=kp[MaxX][MaxY];
        temp_d=kd[MaxX][MaxY];
        temp_i=ki[MaxX][MaxY];

        if(temp_p==NB)
            detkp=uFTraL(lsd,-0.3,-0.1);
        else if(temp_p==NM)
            detkp=uFTri(lsd,-0.3,-0.2,0);
        else if(temp_p==NS)
            detkp=uFTri(lsd,-0.3,-0.1,0.1);
        else if(temp_p==ZO)
            detkp=uFTri(lsd,-0.2,0,0.2);
        else if(temp_p==PS)
            detkp=uFTri(lsd,-0.1,0.1,0.3);
        else if(temp_p==PM)
            detkp=uFTri(lsd,0,0.2,0.3);
        else if(temp_p==PB)
            detkp=uFTraR(lsd,0.1,0.3);

        if(temp_d==NB)
            detkd=uFTraL(lsd,-3,-1);
        else if(temp_d==NM)
            detkd=uFTri(lsd,-3,-2,0);
        else if(temp_d==NS)
            detkd=uFTri(lsd,-3,1,1);
        else if(temp_d==ZO)
            detkd=uFTri(lsd,-2,0,2);
        else if(temp_d==PS)
            detkd=uFTri(lsd,-1,1,3);
        else if(temp_d==PM)
            detkd=uFTri(lsd,0,2,3);
        else if(temp_d==PB)
            detkd=uFTraR(lsd,1,3);

        if(temp_i==NB)
            detki=uFTraL(lsd,-0.06,-0.02);
        else if(temp_i==NM)
            detki=uFTri(lsd,-0.06,-0.04,0);
        else if(temp_i==NS)
            detki=uFTri(lsd,-0.06,-0.02,0.02);
        else if(temp_i==ZO)
            detki=uFTri(lsd,-0.04,0,0.04);
        else if(temp_i==PS)
            detki=uFTri(lsd,-0.02,0.02,0.06);
        else if(temp_i==PM)
            detki=uFTri(lsd,0,0.04,0.06);
        else if (temp_i==PB)
            detki=uFTraR(lsd,0.02,0.06);

        //pid三项系数的修改
        structpid->Kp+=detkp;
        structpid->Ki+=detki;
        //structpid->Kd+=detkd;
        structpid->Kd=0;//取消微分作用

        //对Kp,Ki进行限幅
        if(structpid->Kp<0)
        {
            structpid->Kp=0;
        }
        if(structpid->Ki<0)
        {
            structpid->Ki=0;
        }

        //计算新的K1,K2,K3
        structpid->K1=structpid->Kp+structpid->Ki+structpid->Kd;
        structpid->K2=-(structpid->Kp+2*structpid->Kd);
        structpid->K3=structpid->Kd;

    }

    if(iError>Emax)
    {
        structpid->pwm_out=7200;
        pwm_var = 0;
        structpid->flag=1;//设定标志位,如果误差超过了门限值,则认为当控制量第一次到达给定值时,应该采取下面的 抑制超调 的措施
    }
    else if(iError<-Emax)
    {
        structpid->pwm_out=0;
        pwm_var = 0;
    }
    else if( fabs(iError) < Emin ) //误差的阀值(死区控制??)
    {
        pwm_var = 0;
    }
    else
    {
        if( iError<Emid && structpid->flag==1 )//第一次超过(设定值-Emid(-0.08)摄氏度),是输出为零,防止超调,也可以输出其他值,不至于太小而引起震荡
        {
            structpid->pwm_out=0;
            structpid->flag=0;
        }
        else if( -iError>Emid)//超过(设定+Emid(+0.08)摄氏度)
        {
            pwm_var=-1;
        }
        else
        {
            //增量计算
            pwm_var=(structpid->K1 * iError  //e[k]
                     + structpid->K2 * structpid->LastError  //e[k-1]
                     + structpid->K3 * structpid->PrevError);    //e[k-2]
        }
        if(pwm_var >= Umax)pwm_var = Umax;      //调整值限幅,防止积分饱和
        if(pwm_var <= Umin)pwm_var = Umin;      //调整值限幅,防止积分饱和

    }
    structpid->PrevError=structpid->LastError;
    structpid->LastError=iError;

    structpid->pwm_out += 360*pwm_var;        //调整PWM输出

    if(structpid->pwm_out > Pmax)structpid->pwm_out = Pmax;    //输出值限幅
    if(structpid->pwm_out < Pmin)structpid->pwm_out = Pmin;    //输出值限幅

    return (int)(structpid->pwm_out); // 微分项
}

void PID_Set(PID *structpid,float Kp,float Ki,float Kd,float T)
{
    (*structpid).Kp=Kp;//Kp*(1+(Td/T));
    (*structpid).Ki=Ki;
    (*structpid).Kd=Kd;
    (*structpid).T=T;

    structpid->K1=structpid->Kp*(1+structpid->Ki+structpid->Kd);
    structpid->K2=-(structpid->Kp+2*structpid->Kp*structpid->Kd);
    structpid->K3=structpid->Kp*structpid->Kd;
}

void PID_Init(PID *structpid)
{
    PID_Set(structpid,8.3,1.2,0,1);
    structpid->flag=0;
    structpid->pwm_out=0;
}

#ifndef PID_H_
#define PID_H_
#include "stm32f10x.h"

typedef struct PID
{
        float Kp; // 增量式积分系数
        float Ki;
        float Kd;
        float T;

        float K1; // 增量式积分系数
        float K2;
        float K3;
        float LastError; //Error[-1]
        float PrevError; // Error[-2]
        float pwm_out;

        uint16_t flag;//温度状态标志位
}PID;

//void PID_init(PID *structpid);
void PID_Set(PID *structpid,float Kp,float Ki,float Kd,float T);
int PID_realize(PID *structpid,uint16_t s,uint16_t in);
void PID_Init(PID *structpid);
#endif /* PID_H_ */

网友A:
PID算法果然永不过时啊,太经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