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串口USART发送为00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4-02-19):
解决方案
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检查TX是否为复用推挽输出

   3.检查是否将TX和RX引脚重映射为USART功能

在STM32中,每个GPIO引脚可以配置为不同的复用功能,例如UART、SPI、I2C等。
具体来说,GPIO_PinAFConfig函数用于配置GPIO引脚的复用功能。它的参数包括GPIOx(x代表GPIO端口,例如GPIOA、GPIOB等)、GPIO_PinSource(指定引脚的编号,例如9代表引脚9)、GPIO_AF(指定要配置的复用功能,例如USART1)。
GPIOA的引脚9和引脚10配置为USART1的复用功能,这意味着这两个引脚可以用于USART1通信,而不再是普通的GPIO引脚。通过这种配置,可以将USART1与其他设备进行串口通信。
串口发送接收的初始化代码如下

/**
****************************************************************************************************
* @author      Archie_IT
* @version     V1.0
* @date        2023-11-21
* @brief       串口1 驱动代码
* @CSDN                                https://blog.csdn.net/m0_61712829?type=blog
****************************************************************************************************
* @attention
*
* 主控:stm32f429
* 引脚:ch340的TXD----PA10(mcu接收)、ch340的RXD----PA9(mcu发送)
*
*
* 修改说明:
*
*
****************************************************************************************************
*/

#include "stm32f4x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arg.h>                                                //用于包含可变数量参数的标准头文件。

uint8_t Serial_RxData;
uint8_t Serial_RxFlag;

void Serial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ENABLE);
}

void Serial_SendByte(uint8_t Byte)
{
        USART_SendData(USART1,Byte);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 == RESET);
}

void Serial_SendArray(uint8_t *Array,uint16_t Length)
{
        uint16_t i;
        for(i=0;i<Length;i++)
        {
        Serial_SendByte(Array);
        }
}

void Serial_SendString(char *String)
{
        uint8_t i;
        for(i = 0;String != '\0';i++)
        {
                Serial_SendByte(String);
        }

}

//发送数字
//x的y次方
uint32_t Serial_POW(uint32_t x,uint32_t y)
{
        uint32_t Result = 1;
        while(y--)
        {
                Result = Result * x;
        }
        return Result;
}
//        Number/10的(个十百千万)位次方%10  ->求出个十百千万的每个数
void Serial_SendNumber(uint32_t Number,uint8_t Length)
{
        uint8_t i;
        for(i=0;i<Length;i++)
        {
                Serial_SendByte(Number / Serial_POW(10,Length - 1 - i) % 10 + 0x30);
        }

}

//fputc函数重定向到串口,printf输出到串口;方式1
int fputc(int ch,FILE *f)
{
        Serial_SendByte(ch);
        return ch;
}

//可变参数;printf方式3
void Serial_Printf(char *format,...)
{
        char String[100];
        va_list arg;
        va_start(arg,format);
        vsprintf(String,format,arg);
        va_end(arg);
        Serial_SendString(String);
}

//中断接收和变量的封装函数
uint8_t Serial_GetRxFlag(void)//读后自动清除标志位
{
        if(Serial_RxFlag == 1)
        {
                Serial_RxFlag = 0;
                return 1;
        }
        return 0;
}

uint8_t Serial_GetRxData(void)
{
        return Serial_RxData;
}

//重写中断函数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SET)
        {
                Serial_Rx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Serial_RxFlag = 1;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

}

问题总结
如果您在使用STM32F4的串口USART时发现发送的数据为00,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导致:

1. 数据发送器未正确配置:确认USART的数据发送器正确配置至关重要。首先,您需要检查USART的波特率设置,以确保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一致。波特率不匹配可能导致接收端无法正确解析发送的数据。其次,您应确认数据位数、停止位和校验位的设置是否符合要求。这些参数的设置需要与接收端设备相匹配,确保数据能够被准确地接收和解析。通过仔细检查和确认这些配置,您可以确保USART数据发送器的正确操作,从而实现数据的准确传输。

2. 硬件连接问题:请确保对USART的引脚连接进行仔细检查,以避免可能存在的硬件连接问题。首先,确认已将USART的TX引脚正确连接到接收端设备的RX引脚,以确保数据能够被正确地传输到接收端。在连接引脚时,请确保没有将TX引脚与其他引脚相连,以免造成干扰或误传。此外,要注意检查引脚连接的质量,避免出现松动或接触不良的情况,这可能导致数据传输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通过仔细检查和保障USART引脚连接的正确性和稳固性,您可以排除硬件连接可能带来的问题,确保数据能够准确地发送到接收端设备。

3. 缓冲区溢出:在处理USART数据发送时,需要特别注意缓冲区溢出的问题。如果在您的代码中存在缓冲区溢出的可能性,这可能会导致数据发送出现问题。因此,在发送新的数据之前,必须确保先检查USART的发送缓冲区是否为空。如果发送缓冲区不为空,这意味着缓冲区中仍有未发送的数据,此时需要等待缓冲区变为空闲状态,然后再发送新的数据。通过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有效避免缓冲区溢出引起的数据发送问题,确保数据能够顺利且可靠地传输。

4. 中断优先级设置:在使用中断传输数据时,务必正确配置USART中断的优先级。如果发送数据的中断优先级设置过高,可能会导致发送数据不正确或被阻塞。因此,需要仔细评估和设置中断的优先级,确保发送数据的中断能够按照预期的顺序和频率被处理。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能够有效避免数据发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数据能够准确、及时地传输。

5. 错误的数据格式:在发送数据之前,请务必确认使用了正确的数据格式。如果您希望发送ASCII字符,则需要先将数据以正确的方式进行转换,并确保发送的是有效的字符。例如,如果要发送整数数据,需要将其转换为对应的ASCII字符表示形式,然后再通过USART发送。如果不正确地处理数据格式,可能导致接收端无法正确解析数据或产生误解。在进行数据格式转换时,可以使用相关的函数或库来实现。确保使用适当的转换函数,将数据转换为符合ASCII字符要求的格式。在转换数据时,还需注意处理特殊字符、转义字符和控制字符等,以确保数据能够正确识别和解析。通过正确设置数据格式,并使用适当的转换方法,您可以确保发送的数据符合预期,并能够被接收端正确地接收和解析。这样能够避免由于错误的数据格式引发的通信问题。

如果您仍然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建议查阅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的参考手册或用户手册,以获取关于USART发送数据的更具体说明和配置示例。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61712829/article/details/134541204

网友A(2024-04-07):
我也经常遇到每次发送数据前边都有00的情况

网友B:
我一直怀疑是因为地线没有接好导致的

网友C:
如果一开始就会收到00  那么就肯定不是缓冲区溢出了吧

网友D:
如何判定缓冲区是否溢出了呢

网友E:
有时候硬件接触不良也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F:
只有使用推挽输出才不会输出00吗

网友G:
缓冲区溢出会进行报错吗 还是程序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