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LKT安全芯片密钥管理与分散

楼主(2024-02-19):
密钥管理是数据加密技术中的重要一环,密钥管理的目的是确保密钥的安全性(真实性和有效性)。为了数据使用的方便,数据加密在许多场合集中表现为密钥的应用,以达到保密的要求,因此密钥往往是保密与窃密的主要对象。
由于系统的保密性主要取决于密钥的安全性,所以,在公开的网络上安全地传送和保管密钥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密钥分散是上级的密钥与本级的特征相结合形成本级的密钥,其基本思想是用密钥来保护密钥。密钥发散机制的优点在于即使**了密钥,也不会对同级和上级的密钥产生威胁。密钥分散机制是保护密钥安全的有效手段。
通过密钥分散,使得每张加密卡交易时使用的密钥都不同,实现了“一卡一密”,并要求在密钥操作时和控制密钥配合使用,提高密钥使用的安全性。
分散过程简单描述如下:
密钥分散算法简称Diversify,是指将一个双长度(一个长度密钥为8个字节)的主密钥(MK),对数据进行分散处理,推导出一个双长度的DES加密密钥(DK)。该算法广泛应用于现在的金融IC卡和其他对于安全要求高的行业。其DK推导过程如下:
推导DK左半部分的方法是:
1、将分散数据的最右8个字节作为输入数据;
2、将MK作为加密密钥;
3、用MK对输入数据进行3DES运算,得到DK左半部分。
推导DK右半部分的方法是:
1、将分散数据的最右8个字节求反,作为输入数据;
2、将MK作为加密密钥;
3、用MK对输入数据进行3DES运算,得到DK右半部分
最后将DK的左右部分各8个字节合并成双长度的DK密钥,即为分散所求得的待使用的3DES密钥。
密钥分散有助于保护密钥,但是一个完整的密钥管理系统应该做到:
1、密钥难以被窃取和复制
2、即使窃取了密钥也没有用,密钥有使用范围和时间的限制
3、密钥的分配和更换过程对用户透明,用户不一定要亲自掌管密钥
4、核心密钥一定要采用分割负责的方式保存。

网友A:
密钥分散可以实现一卡一密还是非常有用的,就是密钥在LKT芯片里安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密钥分散可以实现一卡一密还是非常有用的,就是密钥在LKT芯片里安全吗?

安全绝对是有保障的,LKT芯片都是采用的高端智能卡加密芯片且安全等级高

网友C:
是吗,那我们公司下次试试看

网友D:
文章中说的这么厉害,不知道用起来麻烦不麻烦?还有就是文章中提到的LKT安全芯片和市场上其他家的那些安全芯片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没有?

网友E:
密钥管理是很重要,这篇文章分析的很清楚,很有用

网友F:
密钥分散机制方法确实有效保护密钥不被分析

楼主:
他这个分散规则就是按照标准的PBOC规则来计算的,写入主密钥、传入 IV、计算子密钥都有固定的指令

网友G:
分散密钥,按说应该是要预置一个主密钥使用的,他的这个计算子密钥怎么传iv啊

网友A:
楼主有推荐的产品吗,安全性高、性价比高的

网友H:
LKT芯片小有名气啊 老听合作伙伴说过性价比不错安全性高

网友C:
我也听说过,想试试呢。

网友I:
看完楼主的文章涨知识

网友F:
密钥管理一般用于什么行业中?是不是得有非常多的设备才需要呢?

网友D:
线路跟踪的方式有没有可能会获取密钥呢

楼主:
线路上不会有分散后的密钥,很难窃取

网友E:
看起来计算流程有点复杂,怎么才能实现,有没有例子

网友G:
密钥分散管理使得安全系数高了,但效率是否会变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密钥分散管理使得安全系数高了,但效率是否会变低?

只是加解密前多了一个推导密钥的过程,其余都没变

网友H:
通过密钥分散提高密钥使用的安全性,那么有推荐的芯片吗?后期开发方便吗?

网友I:
专业的加密芯片里面是不是都有密钥管理机制,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