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分压问题

楼主(2024-02-19):
为什么两个10M电阻串联,测到中间的电压不是电源电压的一半,现在电源电压供电4.2V,中间测到实际只有1.4V。两个10M电阻都是精密电阻。

10M+10M的高阻分压器,你测量电压的时候就不考虑电表的内阻的影响吗,除非你的电表是上GΩ的高内阻表。

网友A:
应该是测量仪表的内阻有影响。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测量仪器里面的内阻也是M级别的,和10M并联电阻小于上端那个电阻,所以电压值小一些。

网友C:
万用表的内阻的影响,万用表内阻10M,并联后5M,正好1/4,4.2/3=1.4

网友D:
你搞那么大的电阻分压干嘛呢?
手持电池产品?做低功耗?
电池采样相搞的电流越小越好?
误区,分压电阻不一定阻值越大越好,还要考虑MCU AD口的参数
分压精度 不一定非得精密电阻,价格贵,可以1% 多个电阻串联,软件校正
分压还可以加个开关做低功耗,采样的时候才打开给电

网友E:
测试仪器内阻在影响

网友F:
因为你的万用表有10M内阻。如果用高阻万用表(内阻超过10G)的基本就是2.1V了。
两个10M分压,得到2.1V,内阻5M,万用表内阻10M,则得到2.1*10/(10+5)=1.4V、

网友G:
万用表测大电阻上电压,需考虑表内阻

网友H:
这个级别的电压,用10K级电阻进行分压就行。

网友I:
万用表内阻就是10M;  最好用运放跟随下,再接万用表

网友J:
你同时用两个万用表测两个电阻的电压看看

网友K:
电表内阻太低

网友L:
分压电阻没必要选那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