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使用HAL库SPI+DMA发送导致TFT屏幕图片显示错误?

楼主:
我用的屏幕是普通的1.8寸TFT屏幕,使用SPI传输数据正常,spi显示图片也没有问题,我想使用DMA+SPI去发送图片,结果导致成了这个样子

SPI和DMA设置的数据长度都是八位,图片是16位BMP 128*160 ,数组大小为【40960】,请问可能是什么错误啊?这是原图,这是使用SPI正常显示效果

网友A(2024-02-22):
SPI的时钟频率有吗,有没有超过屏幕的最大允许频率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A:
如果SPI传输的字节顺序与屏幕要求的不同,可能会导致颜色显示错误。确保字节顺序正确。

网友B:
可能是数据对齐问题,看看发送的数据是否按照TFT屏幕要求的格式对齐的

网友C:
检查DMA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检查SPI的配置参数,如时钟极性(CPOL)和时钟相位(CPHA),是否与TFT屏幕的要求一致。

网友E:
中断处理问题?

网友F:
在发送图片数据之前,TFT屏幕是否已经被正确初始化。初始化序列应该包括设置屏幕分辨率、色彩格式和其他相关参数。

网友G:
  • 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检查SPI总线上的信号,确保数据正确传输。

网友H:
尝试使用不同的SPI和DMA配置参数进行测试。

网友I:
如果可能的话,尝试使用其他方法(如软件SPI)发送数据,以排除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