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89F0332 芯片ADC 功能

楼主(2024-02-19):
芯片的电压是4.94v  参考电压 无论设置VDD 内部4v 内部3v 内部2v 几种情况下 给adc引脚2v以上的电 都会到达4095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多半是软件配置问题,检查一下ADC配置。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代码,确保ADC的初始化和读取过程正确,有时候在软件层面的问题也会导致不准确的ADC读数。

网友B:
还有如果参考电压设置错误,ADC的输出值就可能不准确。

网友C(2024-03-28):
应该是代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