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电路板厂工业PCB板维护需要具备哪些技能?

楼主(2024-02-19):
电路板厂的工业pcb电路板属于工业控制行业,主要是工业应用中使用的PCB母板,其结构通常具有许多卡插槽,面积很大,模块化程度更高,可以适应很宽的温度范围,很宽的湿度范围,甚至是恶劣的环境。那么,工业PCB板维护需要具备哪些技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楼主:
1.必须精通数字和模拟电子产品。电路板不过是电阻器,电容器和其他电子元件,还有一个主CPU。如果CPU没有损坏,则电路板的损坏不过是组件之一损坏导致某些方面无法执行相应的操作。

楼主:
2.具有分析能力。电路板厂PCB维修实际上是找出原因并找出问题的过程,检测电路要花费很多时间,必须具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并且要有针对性。在不可能测试电路板每个电子组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输出,蕞直接的方法是查看是否有输出信号,然后查看输出驱动部分的损坏。这样,才能一步步地找到损坏零件的组成部分。

楼主:
3.蕞后,学习使用各种测量仪器,一定要学会使用它们,例如万用表,示波器、钳型表、功率分析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