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用mos管实现理想二极管

楼主(2024-02-19):
这个电路该怎么完善啊?

网友A:
你说的电路哪儿呢?

网友B:
一般MOS的电路都是加大电源的走线布局

网友C:
能用就行的,没必要还要优化吧

网友D:
主要考虑MOS的散热情况,这是很重要的

网友E:
建议还是参考mos厂家提供的电路进行优化,这样有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