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单片机跟嵌入式的分界线是什么啊?

楼主(2024-02-19):
是有没有跑系统吗?感觉这两个区别不大啊

网友A:
单片机只是嵌入式系统中的一颗芯片

网友B:
单片机更偏向于简单、小型、专用的控制任务,嵌入式系统的概念比单片机更广泛,可以涵盖从简单的单片机应用到更复杂、通用的系统。这两者有相似之处倒是挺多的,但是也属于包含关系。没什么明显界限,就是嵌入式能做的,单片机不能独立完成,单片机做的,嵌入式系统可以涵盖的。

网友C:
硬件复杂度和软件复杂度。

网友D:
  • 单片机通常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它将中央处理器、存储器、输入/输出端口、定时/计数器等硬件资源集成在一块芯片上。这种芯片通常具有较低的成本和功耗,适用于一些简单的控制任务。
  • 嵌入式系统则是由一个或多个单片机组成的更复杂的系统,它可能还包括外设、存储器、通信接口等硬件资源。嵌入式系统通常用于实现更复杂的功能,如网络通信、多媒体处理、实时控制等。

网友E:
单片机编程通常使用低级语言(如汇编语言)或高级语言(如C语言),主要关注硬件资源的直接操作和控制。
嵌入式系统编程则更加复杂,需要考虑操作系统、设备驱动、网络通信等多个层面的问题。嵌入式系统通常使用更高级的编程语言和开发工具,如C++、Java等。

网友F:
不是这样的,主要是嵌入式包含MCU,他们是从属关系

网友G:
一般嵌入式就是指的微控制器,微处理器,MCU是微控制器

网友H:
单片机和嵌入式系统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是非常清晰,因为它们之间有很多重叠和交叉的地方

网友I:
一般来说,单片机更偏向于指那些集成了处理器、存储器和各种输入输出接口的微型计算机芯片,通常用于控制和执行特定任务

网友J:
其实嵌入式系统则更广泛地指那些集成了硬件和软件的特定用途的计算机系统,可以包括单片机,也可以包括更复杂的处理器和操作系统

网友K:
嵌入式系统通常用于各种电子设备中,如家电、汽车、医疗设备等

网友L:
可以说单片机是嵌入式系统的一部分,而嵌入式系统则更加综合和广泛

网友M:
我认为这单片机就是嵌入式的一部分而已

网友N:
区别当然不大,因为界定很模糊的啊

网友O:
现在很多都是跨界处理器了,所以这俩区别不大,而且基本就是相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