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用ac6怎么重定向printf啊?

楼主(2024-02-19):
看着ac5的教程移植出错啊

网友A:
在一些情况下,你可能需要修改链接脚本以确保数据段正确地映射到内存中。

网友B:
在 C 语言中,重定向 printf 函数通常意味着改变其输出目标,使其不再输出到标准输出(通常是终端或控制台),而是输出到文件或其他地方。这通常通过改变 stdout(标准输出)的流来实现。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展示了如何将 printf 的输出重定向到一个文件:

c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打开一个文件用于写入
    FILE *fp = fopen("output.txt", "w");

    // 如果文件打开失败,输出错误信息并退出
    if (fp == NULL) {
        perror("Error opening file");
        return 1;
    }

    // 保存原来的 stdout
    FILE *old_stdout = stdout;

    // 重定向 stdout 到文件
    stdout = fp;

    // 现在 printf 的输出会被写入到文件
    printf("Hello, World!\n");

    // 恢复原来的 stdout
    stdout = old_stdout;

    // 关闭文件
    fclose(fp);

    return 0;
}
在这个示例中,我们首先使用 fopen 函数打开一个文件用于写入。然后,我们保存原来的 stdout 指针,并将 stdout 重定向到我们打开的文件。这样,任何后续的 printf 调用都会将输出写入到文件,而不是控制台。最后,我们恢复了原来的 stdout,并关闭了文件。

请注意,这种方**全局地改变 printf 的行为,因此在完成重定向后,最好尽快恢复 stdout 的原始值,以避免对其他代码产生意外的副作用。

网友C:
可能是你的编译器不支持AC6?

网友D(2024-03-20):
你用的是keil那个版本?

网友E:
看看你的报错信息呗?

网友F:
建议直接使用cubemx配置printf就比较好

网友G:
这种就是配置个串口吧,剩下的重定义不是需要自己写的么

网友H:
移植出错?提示啥内容啊?

网友I:
看看你的代码呗,看看你咋写的

网友J:
一般直接使用AC5就挺好了,主要是比较稳定

网友K:
AC5和AC6的差距不小的吧,所以移植也得看AC5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