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MCU2.4G无线通信是否支持CANopen

楼主(2024-02-19):
中颖MCU2.4G无线通信是否支持CANopen

网友A:
CANOpen是针对CAN总线通信的

网友B:
MCU本身可能不支持特定的无线通信协议,但可以通过外接无线通信模块来实现相应的功能

网友C:
CANOpen是CAN协议通讯

网友D(2025-08-30):
中颖 MCU 的 2.4G 无线通信功能通常不直接支持 CANopen 协议。CANopen 是基于 CAN 总线的高层协议,而 2.4G 无线多为射频通信。若需实现,需在 2.4G 无线模块与 CAN 控制器间加协议转换层,通过软件适配实现数据转发,需自行开发协议转换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