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5v耐压的管脚最大输出电压是多少啊?

楼主(2024-02-19):
也可以输出5v吗?

网友A:
管脚输出电压应该是跟随MCU供电电压的,通常1:1的。

网友B:
一般就是5V呗,最大的

网友C:
你可以试试上拉啊,有上拉之后,应该就可以5V了吧

网友D:
建议看看手册,手册应该会写最大输出电压

网友E:
大致都是3.3V的比较多,5V少

网友F:
建议控制mos,这种方式输出电压是随意的

网友G:
5V耐压的管脚的最大输出电压应该被限制在5V或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