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U DSPIC33ck128 产生ECC

楼主(2024-02-19):
ECC故障注入,ECCCONL不能成功写入。各位大神,ECC的故障有注入成功的吗?

问题:flash用MPLAB IPE烧写完,上电功能正常,再次对模拟eeprom的地址写入后,功能异常,分析是ECC故障,这是怎么产生的呢?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A:
FLASH自带ECC校验?

楼主:
是的,这颗MCU自带的。

网友B:
电源电压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压稳定吗?

示波器量了,电压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