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CP1652R-EMS升压芯片国产对标替代

楼主(2024-02-19):
MCP1652R-EMS升压芯片国产对标替代

MCP1652R-EMS这颗升压芯片可以把DC9V升压到100V,而且改变输出电压也很方便,只需要调节两个分压电阻即可。不足之处是这颗芯片不太好买,看很多平台库存为0而且是进口的物料,交期也没有保证。国产没有对标这个物料的。推荐一下

网友A:
100v 这么高,我只知道 3PEAK 有一个型号 TPP00061,但似乎还没有正式发布。
https://www.3peakic.com.cn/goods/TPP00061

网友A:
圣邦微 SGM41285,输入 2.8V~5.5v,输出到 70v 。

网友A:
供参考:
屹晶微的EG1164系列大功率升压型同步整流DC-DC电源管理芯片,输出可达 6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
屹晶微的EG1164系列大功率升压型同步整流DC-DC电源管理芯片,输出可达 600v。

从多少V升压到多少啊

我也不知道。自己去查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
屹晶微的EG1164系列大功率升压型同步整流DC-DC电源管理芯片,输出可达 600v。

这个可以做恒流输出吗?

我也没用过,只是知道这些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