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什么是C++的多态,你知道吗?在嵌入式编程中多态用处很大的

楼主(2024-02-19):
有时候难得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这个名字是什么,你不理解,比如多态是什么?

C++ 中的多态是指同一函数调用可以根据对象的不同类型而执行不同的操作。这种特性使得代码更具灵活性和可扩展性,是面向对象编程的一个重要概念。C++ 实现多态性的方式主要有两种:虚函数(动态多态)和函数重载(静态多态)。

虚函数(动态多态): 虚函数是通过基类指针或引用调用的函数,可以在运行时动态地确定调用哪个版本的函数,具体取决于指针或引用指向的对象的类型。在基类中声明的虚函数,可以在派生类中重写,这样即使通过基类指针或引用调用该函数,实际执行的是派生类中的版本。

#include <iostream>

class Shape {
public:
    virtual void draw() {
        std::cout << "Drawing a shape\n";
    }
};

class Circle : public Shape {
public:
    void draw() override {
        std::cout << "Drawing a circle\n";
    }
};

class Rectangle : public Shape {
public:
    void draw() override {
        std::cout << "Drawing a rectangle\n";
    }
};

int main() {
    Shape *shapePtr;

    Circle circle;
    Rectangle rectangle;

    shapePtr = &circle;
    shapePtr->draw(); // 实际调用的是Circle类的draw函数

    shapePtr = &rectangle;
    shapePtr->draw(); // 实际调用的是Rectangle类的draw函数

    return 0;
}
函数重载(静态多态): 函数重载允许你定义多个同名函数,但参数列表不同。编译器根据调用时提供的参数类型和数量来确定调用哪个版本的函数。这种多态性在编译时确定,因此称为静态多态。
#include <iostream>

void print(int num) {
    std::cout << "Integer: " << num << std::endl;
}

void print(double num) {
    std::cout << "Double: " << num << std::endl;
}

int main() {
    print(5);       // 调用print(int)
    print(3.14);    // 调用print(double)

    return 0;
}

楼主:
对于第一种的动态多态其实和C语言里面的函数指针用法类似,第二种的静态多态在嵌入式中应用较多。
例如接口函数,你可以根据参数不同调用不同的硬件接口,比如I2C,你可以根据参数选择使用硬件还是软件实现。在Arduino中屏幕驱动程序中经常用到这个方法。

网友:
一个函数名,可以根据不同的参数调用不同的函数实体。

网友A:
虚函数会不会占很多空间啊

网友B:
多态是C++面向对象编程的一个重要特性,它允许不同类的对象对同一消息做出响应。

网友C:
使用多态性可以帮助减少代码重复,提高代码的可维护性。但是,在嵌入式系统中,需要注意多态性可能会带来的性能开销,尤其是在处理大量数据或实时操作时。因此,在利用多态性的同时,也需要权衡其对系统性能和资源的影响。

网友D:
在嵌入式编程中,多态特别有用,因为它可以提高代码的可重用性和可维护性。例如,如果我们有一个基类,它定义了一些通用的行为,然后有多个派生类,它们各自实现了这些行为的具体细节,那么我们可以编写一个只与基类交互的函数,而不需要关心具体的派生类。这样,当我们需要添加一个新的派生类时,我们只需要实现基类中定义的行为,而不需要修改任何现有的代码。

网友E:
在嵌入式系统中,组件之间的解耦是非常重要的。使用多态可以将组件之间的接口抽象出来,从而使得组件之间的依赖关系降低,提高了系统的可扩展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F:
多态性是面向对象编程(OOP)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允许对象采用多种形式。在C++中,多态性主要通过继承(inheritance)和接口(interfaces)来实现。

网友G:
在嵌入式编程中,多态性的用处可能不如桌面或服务器应用程序那么明显,因为嵌入式系统通常更关注性能和资源消耗。然而,多态性仍然有一些用处,尤其是在需要构建可扩展和模块化的系统时。例如,你可以定义一个通用的接口,然后为不同的硬件组件实现这个接口,这样就可以使用统一的编程模型来操作不同的硬件设备。

网友H:
C++的多态(Polymorphism)是指程序设计中允许不同的类共享相同的接口,并根据对象所属的实际类型来调用相应的方法,从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多态是面向对象编程(OOP)三大特性之一(封装、继承和多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友D:
C++的多态是指在不同类中具有相同名称的成员函数或操作符可以根据对象的实际类型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多态允许您使用基类指针或引用来调用派生类的成员函数,从而实现了接口的统一和代码的复用。

网友I:
C++的多态是一种面向对象编程的特性,它允许通过一个统一的接口来访问和操作不同类型的对象。多态的实现主要依赖于虚函数和抽象类。通过多态,我们可以编写更加通用和可重用的代码,提高程序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网友F:
在嵌入式系统中,设备驱动程序通常需要与硬件设备进行交互。使用多态可以将设备驱动程序的通用接口抽象出来,从而使得不同类型的硬件设备可以使用相同的驱动程序代码。

网友J:
在嵌入式编程中,多态的用处可能不像在大型软件系统中那么明显,但仍然有几个场合可以使用多态:

硬件抽象层(HAL):多态可以用于创建硬件抽象层,这样可以在不更改上层代码的情况下更换硬件。例如,你可以为不同的传感器或通信接口创建基类,并在派生类中实现特定的硬件细节。
插件架构:在嵌入式系统中,有时需要动态地添加或移除功能。通过使用多态,你可以创建一个插件架构,其中每个插件都是一个派生类,而主程序通过基类指针与插件交互。
状态机:多态可以用于实现状态机,其中不同的状态可以由不同的派生类表示。这样,你可以根据当前状态动态地改变行为。
回调和事件处理:多态可以用于实现回调和事件处理机制。例如,你可以定义一个基类来表示事件处理程序,并在不同的派生类中实现特定的事件处理逻辑。

网友K:
C++的多态是面向对象编程(OOP)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允许在不同的派生类中以统一的方式处理不同的对象。多态性使得我们能够编写通用、灵活的代码,这些代码不依赖于特定的数据类型,而是依赖于一组定义好的接口。

网友L:
在C++中,多态主要通过虚函数和运行时类型信息(RTTI)来实现。虚函数是在基类中声明的,并在派生类中重写的成员函数。当通过基类指针或引用调用虚函数时,将根据对象的实际类型调用相应的派生类函数。这使得您可以编写更通用的代码,而不需要知道对象的具体类型。

网友M:
多态的两个主要形式是:

静态多态(编译时多态):在编译时确定函数调用,基于函数参数的类型。C++中通过函数重载和运算符重载实现静态多态。

动态多态(运行时多态):在运行时确定函数调用,基于对象的实际类型。C++中通过虚函数实现动态多态。

网友N:
多态意味着“多种形态”。在C++中,多态允许你通过基类指针或引用调用派生类中的函数。这通常是通过在基类中声明虚函数并在派生类中重写这些函数来实现的。

网友O:
在嵌入式编程中,多态有以下主要用途:

系统解耦:通过多态特性,可以将系统中的各个模块解耦,使得模块间的关系更加清晰,便于理解和维护。

代码复用:多态可以让我们编写更加通用的代码,减少重复劳动,提高编程效率。

系统扩展:多态使得系统具有更好的可扩展性。当添加新的功能或修改现有功能时,可以尽量减少对已有代码的影响。

功能抽象:多态可以将复杂的功能抽象为简单的接口,使得程序结构更加简洁,易于理解和使用。

网友P:
很多设计模式,如工厂模式、策略模式、访问者模式等,都依赖于多态特性,这些模式在嵌入式软件设计中广泛使用,提高代码的组织性和可读性。

网友Q:
在运行时,多态性允许同一个函数调用针对不同的对象执行不同的操作。这是通过基类的指针或引用调用虚函数实现的,这些虚函数在派生类中被重写,从而提供特定的实现。

网友R:
通过多态,可以定义一个接口(通常是一个包含虚函数的基类),然后让不同的派生类实现这些虚函数。这样做的好处是提高了代码的可维护性和扩展性。

网友S:
在C++中,多态主要通过虚函数(virtual functions)和动态绑定(dynamic binding)来实现。当一个基类指针或引用调用一个虚函数时,将根据该指针或引用所指向的实际对象类型来调用相应的函数实现。这种机制允许我们在运行时决定调用哪个函数,而不是在编译时。

网友T:
利用多态性,可以在不修改原有代码的基础上,通过添加新的派生类来扩展功能,这有助于提高代码的复用率。

网友U:
许多设计模式,如工厂模式、策略模式等,都依赖于多态来实现其模式的核心思想,从而提供更加灵活和可重用的代码结构。

网友V:
嵌入式系统中常常需要处理不同来源的事件,多态可以用来设计统一的事件处理框架,通过虚函数实现不同事件类型的处理函数。

网友W:
在嵌入式系统中,多态常用于设备驱动的设计,不同类型的硬件设备虽然功能各异,但可以通过共同的接口进行管理和操作,便于设备驱动的管理和更换。

网友D:
多态使得高层模块无需知道具体实现细节,只需关心接口,降低了模块之间的耦合度,提高了系统的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

网友X:
多态允许在运行时根据对象的实际类型来调用相应的函数实现,这称为动态绑定。这是通过虚函数表(vtable)来实现的。

网友:
多态还可以帮助我们创建更为抽象的接口,使得我们的代码更加模块化和易于测试。在嵌入式系统中,多态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硬件资源,例如通过虚函数来共享硬件设备的驱动代码。

网友Y:
C++的多态是一种强大的编程技术,可以帮助您实现更灵活、可扩展和可维护的嵌入式代码。在嵌入式编程中,多态可以提高代码的复用性和可维护性,降低组件之间的依赖关系,从而提高系统的可扩展性。

网友Z(2024-04-13):
虚拟函数占用了很大的空间

网友A:
多态有什么应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