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推荐一个2元左右的MCU,ADC差不多的

楼主(2024-02-19):
ADC有效至少8位的,IO口28个,至少64KB的ROM。ADC采集正弦交流电压,频率50Hz。
电源采用7805稳压。

小华HC32L130 低功耗 可以满足

网友A:
小华的HC32L130系列可以满足,可以了解下。

网友B:
FCM32F030C8T6,5V电压,48PIN,带硬件除法和开方,其余兼容STM32F030C8T6,开发简便

网友C:
国民:N32G031可以了解下

网友D:
AT32F421

网友E:
芯源,芯海,沁恒;

更低价格的话,一些做触摸按键MCU的,也就1元左右;

网友F:
采集50Hz交流电计算电压、电流有效值、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等等参数,所用ADC最好12位或12位以上,低噪声。以前用STM32F103的12位ADC噪声大,外接ADC才行,后来用STC8H8K64U的12位ADC来做效果非常好。

网友B:
这个左右,首先是左还是右,另外,左右差多少?是1.99还是1.01,区别可大呢。他家48脚应该没有接近1块,要便宜,还是普冉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左右,首先是左还是右,另外,左右差多少?是1.99还是1.01,区别可大呢。他家48脚应该没有接近1块,要 ...

RMB 1.36/PCS

网友B:
那确实够便宜了。记得这颗当时出来的时候,号称20脚0.2$

网友H:
目前国产单片机好多都可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G:
RMB 1.36/PCS

这个价格要多少的量才能拿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目前国产单片机好多都可以满足

是挺多,但是便宜的不多吧。要是五元估计很好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确实够便宜了。记得这颗当时出来的时候,号称20脚0.2$

代理报价2.2

网友I:
STC32G8K64-42I-LQFP32/LQFP48,真12位ADC,2组CAN,RMB1.7/1.8
STC8H8K64U-45I-LQFP32,带硬件USB下载和仿真,真12位ADC,RMB1.9
数据手册下载地址:STC8H系列  :www.stcai.com/cp_stc8hxl

STC32G系列:www.stcai.com/cp_stc32xl

网友B:
你直接拿1.36去询不知道有多少水份

网友J:
引用 网友F:
采集50Hz交流电计算电压、电流有效值、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等等参数,所用ADC最好12位或12位以上 ...

请问交流电的电流是怎么采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请问交流电的电流是怎么采集的?

我常用4种采集方法:
1、较大的采样电阻(1欧姆以上)直接采集,用于电流很小的场合(小于200mA)。
2、较小的采样电阻(50mR以下)直接采集+运放放大。
3、分流器+运放放大。
4、交流互感器或霍尔交直流互感器采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常用4种采集方法:
1、较大的采样电阻(1欧姆以上)直接采集,用于电流很小的场合(小于200mA)。
2、 ...

AC交流电的电流信号串电阻检测,那MCU采集也没有地,不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J:
AC交流电的电流信号串电阻检测,那MCU采集也没有地,不知道怎么弄的

采样电阻一端接MCU的地的。再偏移至REF/2的位置。

网友K:
如无需隔离,就用 电阻衰减后输入到差分运放,然后接MCU的ADC,这是成熟的应用。我在双向逆变储能电源产品中用很多年了。最好用M4,带浮点的,运算快。

网友L:
产品介绍:
PT32L076xx是基于Cortex-M0内核的一款32位高性能MCU,最高主频支持64MHz,Flash 64/128Kbyte, RAM 16/32Kbyte, 支持工作电压1.8~5.5v, 工作温度为-40~+105度。支持外部4~25MHz高速晶体振荡器及32.768KHz低速晶体振荡器,支持内部32MHz高速RC振荡器及32K/38.4K低速RC振荡器,支持PLL倍频。内部集成了6通道DMA控制器,4路 UART,2路LPUART,2路SPI,2路I2C等丰富的串口外设,12位1M采样率的SARADC,支持26个外部通道,多达11个定时器,其中包括1 个 16 位带死区控制和紧急刹车,用于电机控制的高级控制定时器 TIM1,1 个 16 位用于辅助电机控制的高级控制定时器 TIM8,3个16位通用定时器TIM5/6/7, 2个16位基本定时器TIM2/3, 1个16位低功耗定时器TIM4,1个可用于低功耗下电机控制TIM10,1个独立看门狗1个窗口看门狗。支持液晶显示LCD接口,其中包括2*42、4*40、6*38及8*36等,支持7位DAC,4路比较器,4路运算放大器。部分IO大电流驱动功能。支持Sleep模式和Deep Sleep模式。支持AES128/192/256, 乘法器&除法器,低电压检测功能,看门狗唤醒,芯片内部唯一码,CRC校验等功能。

主要特性:
Cortex-M0内核,主频最高到64MHz,超低功耗特性,丰富的模拟外设,强大的安全与保密性能,LQFP64 (10*10)(7*7)/LQFP48(7*7)/LQFP32(7*7)/QFN32(4*4)/封装支持,全套开发板,代码示例支持。

主要优势:
深度休眠待机功耗0.9μA(I/O可唤醒),集成高速ADC,多定时器,LCD,AES,DAC等,低功耗串口、低功耗定时器,4路比较器,4路OP,乘法器&除法器,大电流IO驱动,时钟及倍频电路监测,ESD(HBM):+/-8KV,ESD(CDM): +/-2KV, Latchup(105度), +/-200mA。

主要应用:
该系列产品主要应用在电机控制、家用电器, 仪器仪表等 ,住宅、楼宇和城市自动化、变频器、打印机等等, 无线模块等,滑板车、平衡车等, 无线烟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