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多线程的丰富过程

楼主(2024-02-21):
线程是程序中一个单一的顺序控制流程。
进程内一个相对独立的、可调度的执行单元,是系统独立调度和分派CPU的基本单元。
在单一程序中同时运行多个想成完成不同的工作,称为多线程。
多线程是为了使得多个线程并行的工作以完成多项任务,以提高系统的效率。线程是在同一时间需要完成多项任务的时候被实现的。
打个比方:
多进程是立体交通系统(近似于立交桥),虽然造价高,上坡下坡多耗点油,但是不堵车。
多线程是平面交通系统,造价低,但红绿灯太多,老堵车。

网友A:
将单片机的执行时间切分成若干时间片,每个任务在一个时间片内执行完毕后切换到下一个任务。这种方法可以通过设置定时器和中断来实现。

网友B:
需要分析应用程序的需求,确定需要执行的任务及其之间的关系。这包括识别任务之间的依赖关系、任务的优先级以及任务之间的数据交换方式。

网友C:
使用小型RTOS(如FreeRTOS、RT-Thread等),它们专为嵌入式系统设计,提供了线程管理、任务调度、互斥与同步机制等,简化了多任务的管理和实现。

网友D:
由于自己编写一个多线程系统的难度很大,通常会选择一个成熟的RTOS来帮助管理多线程。RTOS提供了创建、管理和调度线程的功能,大大简化了多线程的实现过程。

网友E:
定义多个任务,每个任务是一个独立的函数或一组函数,完成特定的工作。

网友F:
使用定时器作为时间基,通过时间片轮转的方式分别执行不同的线程。每个线程在规定的时间片内运行,由于切换速度快,给人一种多个线程同时运行的错觉。

网友G:
进程可以看做一个车间,线程可以看做是车间内的不同生产线。

网友H:
使用特殊的函数来实现任务的切换,避免了传统的函数调用和返回开销。这种方法需要使用跳转表来保存多个任务的入口地址。

网友I:
利用单片机提供的中断功能,可以在执行一个任务的同时响应外部事件或内部定时器,从而实现类似多线程的效果。例如,在执行流水灯的同时,可以通过定时器中断来控制心形流水灯的运作。

网友J:
在编写代码时,需要确保线程之间的同步和互斥,以防止数据冲突和资源浪费。

网友K:
根据任务的优先级和执行时间,使用调度算法(如优先级调度、时间片轮转调度等)来决定任务的执行顺序。调度算法可以根据任务的执行时间、优先级等因素进行优化,以提高系统的性能。

网友L:
线程间可能需要交换信息。这可以通过共享内存、消息队列、管道等方式进行。

网友D:
在单片机中实现多线程时,需要划分一块内存区域用于线程的上下文切换空间,以便在线程间进行快速切换。

网友M:
在单片机多线程实现中,还需考虑低功耗管理,例如在某任务等待时,可以将CPU置于低功耗模式,由特定事件(如中断)唤醒继续执行下一个任务。

网友N:
为了确保线程间的正确交互,需要实现任务同步。这可以通过互斥锁、信号量、条件变量等同步机制来完成。

网友O:
设计任务调度器,它可以是一个轮询调度器,也可以是优先级调度器。轮询调度器按预定顺序依次执行各个任务;优先级调度器则依据任务的优先级决定执行顺序。

网友P:
利用中断处理机制,让单片机能够在执行主循环任务的同时响应外部事件,中断服务程序可以视为另一种形式的“线程”,中断发生时临时打断当前任务执行,处理完中断后再回到原来的任务执行。

网友Q:
多线程环境下的错误处理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你需要确保当一个线程发生错误时,系统能够以一种可控的方式响应,而不是让整个系统崩溃。

网友R:
在多线程环境下,可以使用任务延迟和定时机制来控制任务的执行时间。任务延迟可以使任务在一定时间后再执行,而任务定时可以使任务按照指定的时间间隔重复执行。

网友S:
单片机在一个时间片内执行一个任务的一部分,然后切换到下一个任务,如此循环往复,形成所谓的“时间片轮转”调度方式,以模拟多线程效果。

网友E:
每个任务在其时间片内执行。
任务之间通过互斥锁、信号量等同步机制来协调。

网友T:
为每个任务设置一个优先级,优先级高的任务会优先执行。当有多个任务需要执行时,通过比较任务的优先级来决定执行哪个任务。

网友E:
为每个任务分配一个优先级,以确定任务的执行顺序。高优先级任务将优先执行,而低优先级任务将在高优先级任务完成后执行。这有助于确保关键任务的执行。

网友U:
在单片机系统中,线程切换通常通过中断实现。在每个中断服务程序中,根据线程调度算法的指示,切换到下一个需要执行的线程。

网友V:
对MCU来说没有多线程这一说法

网友V:
MCU不支持多线程

网友W:
时间片,是让程序执行一半的时候去执行另一个程序吗

网友X:
在微控制器中实现多线程时,需要为线程的上下文切换空间分配一个内存区域,以便在线程之间快速切换。

网友Y(2024-03-22):
只有到现场才能处理更多的任务

网友Z(2024-05-08):
每个任务在其时间片中执行,并且通过同步机制(如互斥量和信号量)协调任务。

网友AA:
Threads may need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which can be done through shared memory, message queues, pipes, and so on。

网友AB:
对于一个单片机来说,没有多线程这回事

网友AC:
定义多个任务,每个任务是执行特定任务的独立函数或函数集。

网友AD:
时间片,是让程序在执行过程中执行另一个程序

网友AE:
对于MCU来讲不存在多线程,只有

网友AE:
对于MCU来讲不存在多线程,只有处理器才存在真正意义多线程。

网友AF(2024-06-08):
时间片是一个程序执行另一个程序的过程

网友AG:
单片机没有多线程,只有

网友AH:
对于单片机来说,没有多线程,只有处理器才有多线程的真正含义。

网友AI:
多线程的执行过程涉及线程的创建、启动、运行、同步和销毁,每个阶段涉及丰富的资源分配和调度,使得程序能并行处理多个任务。

网友V:
进程好比一个工厂,而线程就是工厂里面的生产线。

网友AJ:
这个过程就像一个工厂,而螺纹就是工厂里的生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