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 多进程的优缺点

楼主(2024-02-22):
1 多进程的优点

1)每个进程互相独立,不影响主程序的稳定性,子进程崩溃没关系;

2)通过增加CPU,就可以容易扩充性能;

3)可以尽量减少线程加锁/解锁的影响,极大提高性能,就算是线程运行的模块算法效率低也没关系;

4)每个子进程都有2GB地址空间和相关资源,总体能够达到的性能上限非常大。

2 多进程的缺点

1)逻辑控制复杂,需要和主程序交互;

2)需要跨进程边界,如果有大数据量传送,就不太好,适合小数据量传送、密集运算 多进程调度开销比较大。

总结:最好是多进程和多线程结合,即根据实际的需要,每个CPU开启一个子进程,这个子进程开启多线程可以为若干同类型的数据进行处理。

当然你也可以利用多线程+CPU+轮询方式来解决问题……方法和手段是多样的,关键是自己看起来实现方便有能够满足要求,代价也合适。

网友A:
结合多进程和多线程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充分利用多核处理器的优势。根据实际需要,每个CPU开启一个子进程,而每个子进程可以再开启多个线程,以处理不同类型的任务。这种混合模型可以在保持程序结构清晰的同时,充分发挥硬件的性能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