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do-while循环和while循环之间的区别

楼主(2024-02-22):
请解释一下C语言中的do-while循环和while循环之间的区别。

参考答案

当面试官问到C语言中的do-while循环和while循环之间的区别时,我会这样详细回答:

C语言中的do-while循环和while循环都是用来实现循环结构的控制流语句,但它们之间有一些区别。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do-while循环的特点:

「do-while循环:」

  • 循环体先执行一次,然后再判断循环条件是否满足。
  • 循环条件在循环体执行之后进行判断,即使循环条件不满足,循环体至少会执行一次。
  • do-while循环的语法结构如下:
do {
  // 循环体
} while (循环条件);

示例:

int i = 0;
do {
  printf("%d\n", i);
  i++;
} while (i < 5);

在上面的示例中,循环体先执行一次,然后再判断循环条件是否满足。即使i的值已经大于等于5,循环体也会至少执行一次,输出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while循环的特点:

「while循环:」

  • 先判断循环条件是否满足,如果满足则执行循环体,否则跳出循环。
  • 循环条件在循环体执行之前进行判断,如果循环条件不满足,则循环体不会被执行。
  • while循环的语法结构如下:
while (循环条件) {
  // 循环体
}

示例:

int i = 0;
while (i < 5) {
  printf("%d\n", i);
  i++;
}

在上面的示例中,先判断i是否小于5,如果满足则执行循环体,输出i的值,然后再对i进行递增操作。如果i的值已经大于等于5,循环体不会被执行。

总结来说,do-while循环和while循环都是用来实现循环结构的控制流语句,但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循环条件的判断时机。do-while循环先执行一次循环体再判断循环条件,即使循环条件不满足,循环体至少会执行一次;而while循环先判断循环条件再执行循环体,如果循环条件不满足,循环体不会被执行。根据具体的需求,我们可以选择使用合适的循环结构来实现不同的逻辑。

网友A:
do-while循环和while循环都用于实现循环,但它们的区别在于循环条件的判断时机。do-while循环先执行一次循环体再判断条件,而while循环先判断条件再执行循环体。

网友B:
do-while循环和while循环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执行顺序、判断方式以及执行次数。

网友C:
do while适用于最少要执行一次的地方

网友D(2024-07-15):
在C语言里,do while还有比较常用的地方用在预编译宏上,可以让宏类似函数调用的方式来处理多行代码。
下面的例子是以16字节一行的方式打印一个Buffer:
#define PRINT_BUF(buf, len) \
            do { \
                int i; \
                char *tmp = (char*)buf; \
                printf("%s, " #buf "[%d] =", __FUNCTION__, (int)len); \
                for (i = 0; i < len; i++) \
                { \
                    if ((i % 16) == 0) \
                    { \
                        printf("\n"); \
                    } \
                    printf("%02x", tmp[i]); \
                } \
                printf("\n"); \
            } while(0)

网友E:
do while 使用在预编译宏中,可以处理多行代码,而且无论调用该宏的代码结构中是不是需要以[;]分号结尾,都不影响预编译中的代码整体性。

网友F(2024-08-15):
do-while 循环和 while 循环是两种常见的循环结构,它们在执行方式上有一些关键的区别

网友G:
while 循环在每次循环开始时检查条件。如果条件为真,则执行循环体中的代码;如果条件为假,则跳过循环体,继续执行循环后的代码

网友H:
while 循环先检查条件,再执行循环体。如果条件一开始就为假,循环体一次都不会执行

网友I:
do-while 循环在每次循环结束时检查条件。这意味着循环体至少会执行一次,无论条件是否为真

网友J:
do的循环是先执行循环体,再检查条件。循环体至少会执行一次,即使条件一开始就为假。

网友K:
while 循环:先检查条件,再执行循环体。do-while 循环:先执行循环体,再检查条件

网友L:
最少执行次数

网友M:
一般来说while 循环:可能一次都不执行(如果条件一开始就为假)。do-while 循环:至少执行一次(即使条件一开始就为假)

网友N:
其实都是循环,建议根据具体的需求和逻辑,选择合适的循环结构可以提高代码的效率和可读性

网友O:
感觉用do的还是少,好像用while的多

网友P(2024-09-30):
上面的示例中,循环体先执行一次,然后再判断循环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Q:
while 循环在执行循环体之前先判断条件。如果条件为真(true),则执行循环体;如果条件为假(false),则跳过循环体,直接结束循环。

网友R:
在使用while循环时,需要确保循环条件能够最终变为假(false),否则会导致无限循环。
在使用do-while循环时,虽然它至少会执行一次循环体,但也需要确保在循环体内有适当的条件判断来终止循环,以避免无限循环。

网友S:
在进入循环之前,先计算条件表达式的值。如果条件表达式的值为真,则执行循环体;如果条件表达式的值为假,则跳过循环体,继续执行循环后面的代码。
每次循环结束后,都会再次计算条件表达式的值,以决定是否继续下一次循环。

网友T:
while循环:

首先检查条件是否为真。
如果条件为真,则执行循环体内的代码。
执行完循环体后,再次检查条件,如果仍然为真,则继续下一次循环。
如果条件为假,则退出循环。

网友U:
do-while 循环和 while 循环在执行效率上的差异通常非常微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是因为现代编译器通常会对循环进行优化,使得两者在实际执行中的性能表现非常接近。

网友V:
do-while 循环和 while 循环都是常用的循环控制结构,它们允许程序重复执行一段代码,直到满足特定的条件

网友W:
while循环:循环体可能一次都不执行,如果条件一开始就不满足的话。
do-while循环:循环体至少执行一次,因为条件是在执行循环体之后才被判断的。

网友X:
while循环提供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控制方式,允许程序在满足特定条件时才执行循环体,而do-while循环确保了循环体会被至少执行一次,这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有用的。

网友Y:
至少需要执行循环体一次时,do-while循环是更合适的选择;当你希望在满足某些条件时才执行循环体,则应该使用while循环。

网友Z:
while循环:
语法:while(表达式) {循环体}
特点:先判断表达式的值,如果为真(true),则执行循环体内的语句;如果为假(false),则不执行循环体,直接跳出循环。
do-while循环:
语法:do {循环体} while(条件表达式);
特点:先执行循环体内的语句,然后再判断条件表达式的值。如果条件表达式的值为真(true),则继续执行循环体;如果为假(false),则跳出循环。

网友AA:
while循环在每次循环开始前检查条件,如果条件为假(false),则循环体一次都不会执行。

网友AB:
在选择使用哪种循环结构时,应根据具体的需求和逻辑来决定。如果循环体至少需要执行一次,则选择do-while循环;如果循环次数不确定,但可以通过条件判断来控制循环是否继续执行,则选择while循环。

网友AC:
while循环:先判断条件,如果条件为真(即条件表达式的值为非零),则执行循环体;如果条件为假(即条件表达式的值为零),则跳过循环体,执行循环后的语句。
do-while循环:先执行循环体,然后判断条件。无论条件是否为真,循环体至少会被执行一次。如果条件为真,则继续执行循环体;如果条件为假,则跳出循环,执行循环后的语句。

网友AA:
while循环的语法更简洁,条件判断在前。
do-while循环需要使用分号来结束条件判断部分。

网友AB:
while循环:有可能一次都不执行,如果初始条件就是假的。
do-while循环:至少会执行一次循环体,因为条件检查是在循环体执行之后进行的。

网友AD:
while循环:检查条件 -> 执行循环体 -> 再次检查条件...直到条件为假。
do-while循环:执行循环体 -> 检查条件 -> 如果条件为真,继续执行循环体...直到条件为假。

网友AE:
如果循环体中的代码非常简单,那么两者的执行时间几乎没有差别。如果循环体中的代码很复杂,执行时间主要由循环体的代码执行时间决定,而不是循环结构本身。

网友AF:
‌while 循环:适合在必须先检查条件是否满足,然后才执行循环体的情况下使用。例如,当需要重复执行某段代码,但只有在特定条件成立时才开始执行。
‌do-while 循环:适合在需要保证循环体至少执行一次,然后再根据条件决定是否继续执行的情况下使用。例如,当需要先执行一段代码,然后根据结果来决定是否重复执行。

网友AG:
do-while循环和while循环都是编程中用于重复执行一段代码的结构

网友AH:
int count = 0;
while (count < 5) {
    printf("%d\n", count);
    count++;
}
// 输出:0 1 2 3 4
int count = 0;
do {
    printf("%d\n", count);
    count++;
} while (count < 5);
// 输出:0 1 2 3 4

网友AI:
while循环:适用于在循环开始前需要检查条件的场合,如读取文件失败时完全跳过处理数据的循环。
do-while循环:适合至少需要执行一次操作的场景,例如至少显示一次菜单,然后根据用户输入决定是否继续展示。

网友AJ:
do-while循环在每次循环结束时检查条件,因此循环体至少会执行一次,即使条件一开始就不满足。

网友AK:
do-while、loop和while、loop是两种常见的循环结构,它们在执行方式上有一些关键的区别

网友AL:
while,loop:在执行循环体之前先检查条件。do-while,loop:首先执行循环体,然后检查条件

网友AM:
while循环:先判断条件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则执行循环体。这意味着如果初始条件为假,循环体可能一次都不会执行。
do-while循环:先执行循环体,然后才判断条件是否成立。这使得循环体至少会执行一次,无论初始条件如何。

网友AN:
执行次数:while循环可能一次都不执行,而do-while循环至少执行一次。
语法结构:do-while循环在循环体后面有条件表达式和分号,而while循环在循环体前面有条件表达式。

网友AO:
while循环:
适用于循环次数不确定,但可以通过条件判断来控制循环是否继续执行的场景。
例如,当需要读取用户输入直到输入满足某个条件时,可以使用while循环。
do-while循环:
适用于至少需要执行一次循环体的场景。
例如,当需要对用户输入进行验证,并要求用户至少输入一次时,可以使用do-while循环。此外,在菜单选择、文件读取和游戏开发等场景中,do-while循环也有广泛的应用。

网友AP:
do-while 循环至少会执行一次循环体,然后在循环体的末尾判断条件。如果条件为真,则继续执行循环体;如果条件为假,则结束循环。

网友AQ:
while 循环:
先判断条件,再执行循环体。如果条件一开始就不满足,循环体一次都不会执行。
语法结构为:while(条件表达式){循环体代码}。
do-while 循环:
先执行一次循环体,然后再判断条件。无论条件是否满足,循环体至少会执行一次。
语法结构为:do{循环体代码}while(条件表达式);。

网友AR:
do-while 循环和 while 循环都可以用for实现。

网友AS:
在上面的例子中,首先执行一次循环体,然后确定是否满足循环条件

网友AT:
而循环在执行循环体之前首先检查条件。如果开始时条件为假,循环体将不会执行一次

网友AU:
do,while适用于至少需要执行一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