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switch语句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4-02-19):
switch语句的工作原理如下:

执行表达式:首先,计算switch语句后面的表达式的值。
匹配case:将表达式的值与每个case标签进行比较,如果匹配成功,则执行与该case标签关联的代码块。如果没有匹配到任何case标签,将执行default标签下的代码块(如果有的话)。
执行代码块:一旦找到匹配的case标签,将执行与该标签关联的代码块。在执行代码块后,程序将继续执行switch语句后面的代码,除非遇到break语句或者switch语句结束。
「语法结构:」

switch (expression) {
  case constant1:
    // code to be executed if expression equals constant1;
    break;
  case constant2:
    // code to be executed if expression equals constant2;
    break;
  ...
  default:
    // code to be executed if expression doesn't match any constants;
}

「示例:」

int day = 3;
switch(day) {
  case 1:
    printf("Monday\n");
    break;
  case 2:
    printf("Tuesday\n");
    break;
  case 3:
    printf("Wednesday\n");
    break;
  default:
    printf("Other day\n");
    break;
}

在上面的示例中,当day的值为3时,将匹配到case 3,然后执行与之关联的代码块,输出"Wednesday"。

网友A:
default不加是不是就直接退出了

网友B(2024-03-29):
switch语句是一种在编程中用于根据不同条件执行不同代码块的控制流语句

网友C:
一般是计算出switch括号中表达式的值,然后进行判断

网友D:
将这个值与每个case标签中的值进行比较,寻找与表达式值相匹配的case标签

网友E:
一般是一旦找到匹配的case标签,程序将执行该case标签下的代码块,直到遇到break语句或者switch语句结束

网友F:
其实我觉得就是switch是一个框架,很好用

网友G:
如果没有找到匹配的case标签,程序将执行default标签下的代码块(如果有的话),或者直接跳出switch语句

网友H:
这不是正常的C语言的标准操作吗

网友I:
其实,switch好像算是轮询的操作吧

网友J:
一般都是使用switch操作,比较好用

网友K:
要是判断的多的话,用switch case的话,语句会比较简洁

网友L(2024-05-27):
从可扩展性看,Switch Case比If语句好

网友M:
Switch Case扩展性强,比其他的更好用

网友N:
当 switch 语句被执行时,首先会评估 switch 后面的表达式(通常是一个变量或一个返回值的表达式)。这个表达式的值(通常称为“case 值”)将用于确定接下来要执行哪个 case 分支。

网友O:
switch语句是一种多路分支控制结构,它允许程序根据一个变量或表达式的值来选择执行多个代码段中的一个。

网友P:
当找到匹配的 case 标签时,程序会执行从该标签开始的代码,直到遇到 break 语句或 switch 语句结束。如果某个 case 分支中没有 break 语句,那么程序将继续执行下一个 case 分支的代码,直到遇到 break 语句或 switch 语句结束。

网友Q:
当找到一个与表达式值匹配的case时,switch 语句就会执行该case标签后的代码块。如果没有break语句,执行会继续到下一个case(称为“fall through”现象),直到遇到break语句或者执行完所有的case。如果所有case的值都没有与表达式值匹配,则执行default标签(如果存在)后的代码块。

网友R:
执行完相应的代码块后,switch语句结束,控制流继续执行switch语句之后的代码。

网友S:
switch 语句开始时,会首先计算紧跟在其后的括号内的表达式的值。

网友T:
switch语句会从上到下检查所有的case标签,看是否有与表达式的值相匹配的。一旦找到匹配的case标签,程序就会跳转到该标签后面的代码块执行。

网友U:
如果找到了匹配的case标签,程序就会执行该标签后的代码块,直到遇到break语句或者switch语句的结束。如果没有找到匹配的case标签,程序会检查是否有default标签,如果有,就执行default标签后的代码块。

网友V:
当 switch 语句中的代码执行完毕后(无论是通过 break 语句还是自然结束),程序将继续执行 switch 语句之后的代码。

网友W:
break语句用于立即跳出switch语句,阻止继续执行后续的case。如果没有break,会发生所谓的“case穿透”(fall-through),即即使找到了匹配的case,也会继续执行后续的case代码,直到遇到break或switch语句结束。

网友X:
一旦找到匹配的case,将执行该case后的代码块,直到遇到break语句。

网友Y:
当遇到break语句或者switch语句结束时,程序会退出switch语句,继续执行后面的代码。

网友Z:
在底层,switch语句的实现通常依赖于跳转表(jump table)这种数据结构。跳转表是一个数组,其中包含了指向各个case代码块的指针。程序运行时,会根据表达式的值直接跳转到对应的case代码块处执行,这种方式比顺序比较每个case更为高效。

网友AA:
将计算出的值与每个case后的常量值进行比较。如果找到匹配,则执行与该case关联的代码块。

网友AB:
switch不是一条一条往下判断

网友AC:
编译器在处理switch语句时,会根据case值的密集程度和范围来决定是否使用跳转表。若case值比较密集且连续,编译器更有可能生成跳转表;反之,如果case值稀疏或数量较多,编译器可能选择其他方法来实现switch语句。

网友AD:
switch的代码可读性更好

网友AE:
switch语句中的case标签必须是常量表达式,不能是变量或其他复杂的表达式。此外,case标签的值必须是唯一的,不能有重复。

网友AF:
首先,switch语句会对一个表达式进行求值。
然后,将这个表达式的值与case关键字后面的常量表达式值进行比较。
如果表达式的值与某个case后面的常量表达式值相等,则执行该case块中的代码。
如果找到匹配的case后,switch语句会执行该case块中的代码,然后跳过剩余的case和default块。
如果表达式的值与所有case后的常量表达式都不匹配,则会执行default块中的代码(如果存在的话)。default块是可选的,如果未指定,则在找不到匹配的case时将不执行任何操作。

网友AG:
在switch语句中,每个case代码段的末尾通常会有一个break语句。这个break用于跳出当前switch结构,防止代码执行流进入下一个case代码段。如果省略了break,程序将继续执行下一个case中的语句,直到遇到break或switch语句结束。

网友AH:
计算出的表达式值会与各个case标签后的常量值进行比较。这些case标签后面跟着的常量值必须是整数、字符或枚举值,并且在同一个switch语句中必须是唯一的

网友AI:
计算表达式:首先,计算switch语句中的表达式,得到一个值。
比较值:然后,将这个值与每个case标签后面的常量值进行比较。
执行代码块:如果找到与表达式值匹配的case标签,则执行该case标签后面的代码块,直到遇到break语句或者switch语句结束。如果没有找到匹配的case标签,且存在default标签,则执行default标签后面的代码块。

网友AJ:
程序会尝试将表达式的值与 switch 语句中每个 case 标签后面的值进行匹配。这些值必须是常量表达式,并且在编译时已知。如果找到了匹配的值,那么程序将执行从该 case 标签开始直到下一个 break 语句(如果有的话)或 switch 语句结束的代码。

网友AK:
switch语句会计算括号中的表达式,并将结果存储在一个临时的位置。这个表达式的结果通常是一个整数或枚举类型,但也可以是字符类型。

网友Z:
当程序遇到switch语句时,它会取表达式的值,并与每个case后的常量进行比较。一旦找到匹配项,程序就会执行该case后的代码块。如果没有找到匹配的case,且存在default标签,则执行default下的代码块。

网友AL:
不同语言的SWITCH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个人觉得switch就是if ... else if ... else 的变种,需要注意的是要配合break。

网友AM:
一旦找到匹配的用例,就执行该用例之后的代码块,直到遇到 break 语句。

网友AN(2024-06-27):
引用 网友L:
从可扩展性看,Switch Case比If语句好

我喜欢if,条理清晰

网友AN:
引用 网友AM:
一旦找到匹配的用例,就执行该用例之后的代码块,直到遇到 break 语句。

break跳出当前switch

网友AN:
引用 网友X:
一旦找到匹配的case,将执行该case后的代码块,直到遇到break语句。

没有break的话会怎样?

网友AN:
引用 网友Z:
在底层,switch语句的实现通常依赖于跳转表(jump table)这种数据结构。跳转表是一个数组,其中包含了指向 ...

这个如何实现,最好上个例程啊

网友AN:
引用 网友AB:
switch不是一条一条往下判断

没有合适的case就往下,有了就break

网友AO:
将表达式的值与每个case标签进行比较,如果匹配成功,则执行与该case标签关联的代码块

网友AP:
一般是先计算开关括号中表达式的值,然后再做判断

网友AQ:
在语句开始时,计算紧跟在括号后面的表达式的值。

网友AR:
事实上,切换似乎是一种轮询操作

网友AS(2024-08-04):
事实上,我认为switch是一个框架,非常容易使用

网友AT:
开关,该语句从计算紧接其后的括号中的表达式的值开始。

网友AU(2024-09-03):
在每种情况下,将计算值与常量值进行比较。如果找到匹配,则执行与该案例相关联的代码块。

网友AV:
开关不会一个一个地判断下来

网友AW:
一般先计算开关括号中表达式的值,再进行判断。

网友AX:
在语句的开头,计算紧接在括号后面的表达式的值。,

网友AY:
一般用开关操作,比较好用

网友AL:
switch其实就是更为复杂形式的if else if 的判断而已。只不过代码上比较好看。

网友AZ:
如果多做判断,多使用switch,case,语句会更简洁。

网友BA:
我都怀疑是ifelse

网友M:
一旦找到匹配的case标签,将执行与该标签关联的代码块。

网友BB(2024-10-06):
事实上,交换看起来是一种轮询操作,

网友BC:
开关,它首先计算后面括号中表达式的值。,

网友BD:
如果多做判断,多使用开关和案例,语句会更简洁。,

网友BE:
一般来说,计算开关括号中表达式的值,然后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