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C语言的输入输出函数

楼主(2024-02-22):
字符数据输出函数putchar()

C语言中字符数据输出使用的是putchar()函数,它的作用就是向终端输出一个字符。

函数格式如下int putchar(int ch);如果要向终端输出一个字符'A',我们可以使用putchar('A');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通过多次调用putchar函数,我们在终端打印出Hello.

字符数据输入函数getchar()

与上面介绍的putchar对应的就是getchar函数,getchar的作用就是从终端获取输入一个字符。函数格式如下int getchar();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字符串输入输出函数
下来我们来看字符串输入输出函数,顾名思义字符串就是一串字符(多个字符)这里先不做详细的说明,主要通过两个示例来看下puts()和gets()函数

从结果可以看出

puts输出字符串后自动换行
puts输出字符串时遇到'\0'停止输出

网友A:
想入行嵌入式C语言得好好学

网友B:
那如何输出\0呢

网友C(2024-05-30):
只需要在前面多加一个反斜杠\,比如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printf("Hello World\\0");

    return 0;
}

网友D:
基础的输入输出函数非常简单实用

网友E:
C语言的输入输出函数非常实用